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开发机器老出现重启问题,查了很多原因。
mary00532
mary00532

网友A(2010-05-10):
开发机器老出现重启问题,查了很多原因。
本公司是做医疗器械的 ,无线数据的传输,成品后,机器老出现重启,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本论坛的是否有思路解决方法,谢谢!!!
原因
公司
开发

网友B:
电源不稳定?
程序跑飞了?看门狗开了没?
开发板和成品的软件,硬件有区别么?我估计硬件差不多。可能是软件的debug release 差别造成的,不知道楼主的主控是单片机还是dsp,还是ARM。
曾经我试过一个DSP的项目。debug明明跑得很好。但设置为release 版本就不行了,后来才知道release 的优化造成的。。。。。。

网友C:
晶振、时钟稳定不稳定?有没有受干扰?
RAM ROM是外挂的话,时序是否达到手册的要求?
电压稳定不稳定?
医疗器械不稳定真蛮恐怖的。。。。。。

网友D:
电源 设计 好好检查下。看是否存在 负载电流过来,你所用的电源模块或LDO 、DCDC 输出电流不够。
另外号好检查些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
最好用示波器 测试下 上电时的上述波形,以及出故障时抓测到的波形。

网友E:
查你的CPU的复位引脚与电源,复位引脚与地之间的电压吧。长期监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debug你的程序看看是不是进入不可屏蔽的异常中断。或者你的代码里就有复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