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对无线网络的支持??

楼主:
大家好,想了解一下wince5.0 wince6.0 对无线网络的支持情况,不如wifi,gprs,3G
我了解wince应该带有wifi的协议栈,不知道对gprs,3G有没有支持,如果要实现是不是困难很大.
谢谢!

网友A:
CE5肯定是不支持gprs和3G的

CE6有电话相关模块,但没有用过,不知道支持的强度如何!

网友A:
如果使用手机模块,通过串口来控制,实现基本的功能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5肯定是不支持gprs和3G的

CE6有电话相关模块,但没有用过,不知道支持的强度如何!

thanks 91program

Cellular
CELLCORE
   All Modules
   Cellular TAPI Service Provider
   RIL Proxy
   RIL Proxy Log
   SIM Manager
   SIM Toolkit
   SMS
   WAP
   Wireless WAN
这是在微软网上看到wince6.0包含的组件,这样看应该是支持gprs,对3G是不知道怎么样,感觉应该是不支持.

网友:
WIFI,WinCE5.0也是支持的,曾用过威盛的VT6656.

网友:
CE5支持WIFI,GPRS/EDGE。不过GPRS/EDGE的支持不完善,比如无法断线重连。只是简单的对AT有了封装。

CE6基于RIL,对GPRS等有很好的支持。不过3G没用过,不敢乱说。

网友:
wifi wince5.0 6.0都是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手机模块,通过串口来控制,实现基本的功能是比较简单的

你怎么说不支持呢,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wince5.0系统,带GPRS模块(2.5G),虽然我还没完全弄清楚,但至少是有些支持的,希望不要随便下结论,给初学者带来很大的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5肯定是不支持gprs和3G的

CE6有电话相关模块,但没有用过,不知道支持的强度如何!

你怎么说不支持呢,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wince5.0系统,带GPRS模块(2.5G),虽然我还没完全弄清楚,但至少是有些支持的,希望不要随便下结论,给初学者带来很大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