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LG7290双边沿触发的奇怪问题

楼主:
平台2440 5.0 BSP
我使用ZLG7290这个键盘驱动芯片,如果有键按下就会在它的INT引脚发出一个低电平,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就是高电平。
现在我采用双边沿触发中断,但是出现只要按下一个键,这个键的功能就会不段重复执行,看打印信息中断线程却执行了一次而已。
后来在老帖看到,这个是由于没有处理按键弹起就会这样。可是我明明配置了双边沿触发,并且我用应用程序读出相应的寄存器,和
数据手册吻合。
后来我把键盘的IST部分移植到BSP下加入了打印信息。
BOOL
KeybdIstLoop(
    PKEYBD_IST pKeybdIst
    )
{
    SETFNAME(_T("KeybdIstLoop"));

    UINT32  rguiScanCode[16];
    BOOL    rgfKeyUp[16];
    UINT    cEvents;
// add by wogo at 2009-03-12
RETAILMSG(1, (TEXT("In KeybdIstLoop Funtion:\r\n")));
    DEBUGCHK(pKeybdIst->hevInterrupt != NULL);
    DEBUGCHK(pKeybdIst->pfnGetKeybdEvent != NULL);
    DEBUGCHK(pKeybdIst->pfnKeybdEvent != NULL);

    SetThreadPriority(GetCurrentThread(), THREAD_PRIORITY_HIGHEST);

wait_for_keybd_interrupt:
    if (WaitForSingleObject(pKeybdIst->hevInterrupt, INFINITE) == WAIT_OBJECT_0)
    {
  // add by wogo at 2009-03-12
  RETAILMSG(1, (TEXT("Deal with hevInterrupt@@@!!! :\r\n")));
        cEvents = (*pKeybdIst->pfnGetKeybdEvent)
            (pKeybdIst->uiPddId, rguiScanCode, rgfKeyUp);

        for (UINT iEvent = 0; iEvent < cEvents; ++iEvent) {
            (*pKeybdIst->pfnKeybdEvent)(pKeybdIst->uiPddId,
                rguiScanCode[iEvent], rgfKeyUp[iEvent]);
        }
        // cEvents could be 0 if this was a partial scan code, like 0xE0

        InterruptDone(pKeybdIst->dwSysIntr_Keybd);
  // add by wogo at 2009-03-12
  RETAILMSG(1, (TEXT("InterruptDone(pKeybdIst->dwSysIntr_Keybd)@@@!!! :\r\n")));
    }

    goto wait_for_keybd_interrupt;

    ERRORMSG(1, (TEXT("KeybdIstLoop: Keyboard driver thread terminating.\r\n")));
RETAILMSG(1, (TEXT("KeybdIstLoop: Keyboard driver thread terminating!!! :\r\n")));
    return TRUE;
}

     果然按下一次按键只打印了如下信息

Deal with hevInterrupt@@@!!! :
InterruptDone(pKeybdIst->dwSysIntr_Keybd)@@@!!! :
     按照常理,使用双边触发,按一次应该打印如下。

Deal with hevInterrupt@@@!!! :
InterruptDone(pKeybdIst->dwSysIntr_Keybd)@@@!!! :
Deal with hevInterrupt@@@!!! :
InterruptDone(pKeybdIst->dwSysIntr_Keybd)@@@!!! :

     现在难搞了,使用应用程序去读中断寄存器的设置,读出是0x22226242,这个和要求完全吻合,怎么就不产生双边沿触发呢?难道是干扰?我的天啊,真是越来越神奇了。
      后来,我又单独把EINT11配置成上升沿触发,结果也打印了
Deal with hevInterrupt@@@!!! :
InterruptDone(pKeybdIst->dwSysIntr_Keybd)@@@!!! :
这说明这时候才响应了键盘弹起中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配置成双边触发的时候,响应了键按下之后,键弹起中断就不响应了。

shuiyan牛人,你经验丰富,救救小弟吧。谢谢。

网友:
EINT11 [14:12] Setting the signaling method of the EINT11.
000 = Low level      001 = High level        01x = Falling edge triggered
10x = Rising edge triggered                     11x = Both edge triggered

// Setup EINT11 (KBDINT)
    v_pIOPregs->rGPGCON &= ~(0x3 << 6);         // Clear GPG3
    v_pIOPregs->rGPGCON |= (0x2 << 6);          // Set GPG3 to EINT11 for Keyboard interrupt

    v_pIOPregs->rEXTINT1 &= ~(0x7 << 12);    // Clear EINT11
    //v_pIOPregs->rEXTINT1 |= (0x2 << 8);     // fallig edge triggered for EINT11
    v_pIOPregs->rEXTINT1 |= (0x6 << 12);                //both edge

我在应用程序读出rEXTINT1 的值是0x22226242

这个是和数据手册吻合的,但是它只能产生一个中断而已,并且,这个代码本来在4.2BSP运行正常,我放到5.0BSP只是改动了中断的一些申请方法而已。

网友:
顶一下,哈哈,哪位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三星的东东没有用过。
我在270上,是在kernle里面将GPIO先设成input,然后将上下边沿检测的寄存器都设置成1,即只要引脚上有跳变,不管是上升还是下降,GPIO都可以检测到。
g_pGPIORegs->GFER1 |=  GPIO_37;
g_pGPIORegs->GRER1 |=  GPIO_37;

收到中断后,先disable中断,然后扫描键盘,然后再enable…………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帮到你呢?

网友A:
我不明白我双边沿触发只能产生一个中断,
但是我分开来两个中断都能产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440 有这种功能的——收到中断后,先disable中断,扫描,完毕之后再重新使能中断的。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中断波形不好?导致2440检测不到?

网友:
这个芯片如何处理多键呢?“有键按下是低,没键按下是高”,那按下一个不放->中断低->再按另一个呢?

先这样做:
使能下降沿,等待按键按下 -> 按下触发下降沿中断,进入处理流程,在其中将这个脚设置成上升沿触发 -> 结束处理,等待按键释放。

人的机械操作肯定远远超过程序处理时间,所以不用担心会错过上升沿。

然后再看2440的双沿触发为什么没起效果。以前没用过双沿的方式。

270跟2440不一样:270的上升、下降沿是分别在两个寄存器里设置,而2440却是在同一个寄存器的2个bit来配置。不确定这是否是引起不同结果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我双边沿触发只能产生一个中断,
但是我分开来两个中断都能产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双边沿触发时,差过了第二个沿。
即第一个沿的处理时间太长

网友:
多谢各位前辈,我正在按照shuiyan牛人的办法来做,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等下来报告结果,
对了,大家调试本机驱动是怎么调试的?不会每次都打包NK,然后下载吧,这样也太郁闷了吧?

网友:
有什么办法减少线程处理时间?
把优先级提高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r

哦?这个要修改OEMInterruptionHandler函数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影响不大吧。感觉比较郁闷。

网友:
两边设置配对好没

网友:
我觉得极有可能是线程处理函数过长,或者是优先级没有分配好。

总之是领教wince驱动了。

网友:
应该是线程处理时间太长。
在最初的设计中,我在扫描函数中等待的时间是大概20多毫秒,结果经常发生按下一个键,屏幕上就出现一堆字母的情况,这个就是没有检测到up中断。
于是就减少时间,………………,直到减小到1uS,才算不会出现此问题。
我有时候再想,这1uS到底有没有用,不过也没有把它拿掉。

网友:
你是怎么减下来的?

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个IST 里面有IIC相关的程序,貌似还有延时。

我原来的4.2BSP可行,5.0BSP却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哎,现在想不到好的计策。

网友:
哎,真的有个很长的延时。

/********************************************************************************************
** 函数名称:         DelayMS
** 功能描述:         长软件延时
** 输 入: i :        延时参数,值越大时延时越久
********************************************************************************************/
void DelayMS(int dly)
{
   int  i;

   for(; dly>0; dly--)
      for(i=0; i<200; i++);
}

/*******************************************************************************************
** 函数名称:         ZLG7290_GetKey
** 功能描述:         读取键值
** 输 入: 无
**
** 输 出: >0  键值
**        =0  无键按下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IRcvStr、delayMS
**
********************************************************************************************/
void        ZLG7290_GetKey(unsigned char key[])
{
        IIC_ReadSerial(ZLG7290,0,key,4);

        DelayMS(100);
}

网友:
一般人手按键动作,从按下到稳定,大概在1mS-10mS之间(根据按键类型不同而不同),稳定期大概在50mS-200mS,当然不算长按。

单片机上一般延时10mS足够去抖(前提是无硬件防抖)。

CE上因为中断响应慢(典型10mS),估计等中断函数开始响应时,抖动已经过去了,所以根据实际情况测试,这部分延时可以考虑很短甚至不用。

针对你的情况,建议你试试这样:
用示波器抓波形,看看一般你快按快放,到底多长时间,多测几次,有个基本值。

在中断响应函数里,什么都不做,即进去就return,这个时间该算是最短的。如果这样还无法满足先降后升的时间,那就不需要考虑延时的问题,而是要考虑目前中断处理里面到底有什么导致了处理慢了。

摸清了这两点,才可有根据的进行下一步。

网友:
谢谢shuiyan前辈。

我把IST改成什么都不做,果然,就可以双边触发了。无论我怎么按都会产生两次中断。

BOOL
KeybdIstLoop(
    PKEYBD_IST pKeybdIst
    )
{
    SETFNAME(_T("KeybdIstLoop"));

    UINT32  rguiScanCode[16];
    BOOL    rgfKeyUp[16];
    UINT    cEvents;
        // add by wogo at 2009-03-12
        RETAILMSG(1, (TEXT("In KeybdIstLoop Funtion:\r\n")));
    DEBUGCHK(pKeybdIst->hevInterrupt != NULL);
    DEBUGCHK(pKeybdIst->pfnGetKeybdEvent != NULL);
    DEBUGCHK(pKeybdIst->pfnKeybdEvent != NULL);

    SetThreadPriority(GetCurrentThread(), THREAD_PRIORITY_HIGHEST);

wait_for_keybd_interrupt:
    if (WaitForSingleObject(pKeybdIst->hevInterrupt, INFINITE) == WAIT_OBJECT_0)
    {
                // add by wogo at 2009-03-12
                //RETAILMSG(1, (TEXT("Deal with hevInterrupt@@@!!! :\r\n")));
        #if 0
        cEvents = (*pKeybdIst->pfnGetKeybdEvent)
            (pKeybdIst->uiPddId, rguiScanCode, rgfKeyUp);

        for (UINT iEvent = 0; iEvent < cEvents; ++iEvent) {
            (*pKeybdIst->pfnKeybdEvent)(pKeybdIst->uiPddId,
                rguiScanCode[iEvent], rgfKeyUp[iEvent]);
        }
        // cEvents could be 0 if this was a partial scan code, like 0xE0
     #endif

        InterruptDone(pKeybdIst->dwSysIntr_Keybd);
                // add by wogo at 2009-03-12
                RETAILMSG(1, (TEXT("InterruptDone(pKeybdIst->dwSysIntr_Keybd)@@@!!! :\r\n")));
    }

    goto wait_for_keybd_interrupt;

    ERRORMSG(1, (TEXT("KeybdIstLoop: Keyboard driver thread terminating.\r\n")));
        RETAILMSG(1, (TEXT("KeybdIstLoop: Keyboard driver thread terminating!!! :\r\n")));
    return TRUE;
}

不过被屏蔽部分正好是扫描键值的函数,我想想怎么把这个函数尽量减小。

从这个可以看出,这个双边触发的响应速度没有配置成单边触发的快。

网友:
不行啊,我已经把驱动的很多延时都删除了,还是不能响应弹起中断。

咋整的啊。

真是知道原因就是搞不定。

网友:
    #if 0
        cEvents = (*pKeybdIst->pfnGetKeybdEvent)(pKeybdIst->uiPddId, rguiScanCode, rgfKeyUp);

        for (UINT iEvent = 0; iEvent < cEvents; ++iEvent) {
            (*pKeybdIst->pfnKeybdEvent)(pKeybdIst->uiPddId,rguiScanCode[iEvent], rgfKeyUp[iEvent]);
        }
        // cEvents could be 0 if this was a partial scan code, like 0xE0
     #endif

怎么这么复杂?键盘芯片不是直接通过I2C读寄存器吗?怎么还需要循环cEvents次?cEvents一般是多少?
for里面的(*pKeybdIst->pfnKeybdEvent)到底执行什么功能?

btw:你怎么用goto来实现WaitForSingleObject的死循环呢?极其少见呀。

网友:
回shuiyan前辈,这个上面的代码不是我写的啊,是微软自带的键盘IST,我只是移植到BSP下编译,这样可以增加打印信息。

这样写没有问题吧。

(*pKeybdIst->pfnKeybdEvent)是BSP下的代码转换过来的。
这里有

KEYBD_IST keybdIst;
        keybdIst.hevInterrupt = m_hevInterrupt;
        keybdIst.dwSysIntr_Keybd = dwSysIntr_Keybd;
        keybdIst.uiPddId = v_uiPddId;
        keybdIst.pfnGetKeybdEvent = KeybdPdd_GetEventEx2;
        keybdIst.pfnKeybdEvent = v_pfnKeybdEvent;

        KeybdIstLoop(&keybdIst);

KeybdPdd_GetEventEx2是扫面键盘的函数,里面调用了7290驱动,我也纳闷啊,代码没有改,在4.2BSP行,在5.0就不行了。

//主要的扫描码处理函数
static UINT KeybdPdd_GetEventEx2(UINT uiPddId, UINT32 rguiScanCode[16], BOOL rgfKeyUp[16])
{
    SETFNAME(_T("KeybdPdd_GetEventEx2"));

    UINT32   scInProgress = 0;
    static UINT32   scPrevious;

    BOOL            fKeyUp;
    UINT8           ui8ScanCode=0;
    UINT            cEvents = 0;
//        int                                i;

        unsigned char   key[4];

    //DEBUGCHK(rguiScanCode != NULL);
    //DEBUGCHK(rgfKeyUp != NULL);

        //for(i=0;i<4;i++)
        //        key[i] = 0;
        //getsFromKBCTL(&ui8ScanCode, 1);
        ZLG7290_GetKey(key);

//        RETAILMSG(1, (_T("zlg7290 get keys: %x %x %x %x \r\n"),key[0],key[1],key[2],key[3]));
//        OEMWriteDebugString((TEXT("zlg7290 get keys!!!!\r\n")));

//        RETAILMSG(1, (_T("v_pIICregs->rIICCON : %x\r\n"),v_pIICregs->rIICCON));
//        RETAILMSG(1, (_T("v_pIOPregs->rGPECON : %x\r\n"),v_pIOPregs->rGPECON));

        if(key[0]&0x01) //key down
        {
                fKeyUp = FALSE;
                // enable rising int trigger
                //v_pIOPregs->rEXTINT1 &= ~(0x7 << 12);   // Clear EINT11
            //v_pIOPregs->rEXTINT1 |= (0x2 << 8);             // fallig edge triggered for EINT11
                //v_pIOPregs->rEXTINT1 |= (0x6 << 12);                // both edge
                //v_pIOPregs->rEXTINT1 |= (0x1 << 14);        // enable rising int trigger
        }
        else//key up
        {
                fKeyUp = TRUE;
                // enable falling int trigger
                //v_pIOPregs->rEXTINT1 &= ~(0x7 << 12);   // Low level  triggered
            //v_pIOPregs->rEXTINT1 |= (0x2 << 8);             // fallig edge triggered for EINT11
                //v_pIOPregs->rEXTINT1 |= (0x6 << 12);                // both edge
                //v_pIOPregs->rEXTINT1 |= (0x1 << 13);        //  enable falling int trigger
        }

/*        if( (key[3] & 0x01) == 0)//F1
        {
                ui8ScanCode = 0x01;
        }
        else if( (key[3] & 0x02) == 0)//F2
        {
                ui8ScanCode        = 0x02;
        }
        else if( (key[3] & 0x04) == 0)//F3
        {
                ui8ScanCode        = 0x03;
        }
        else if( (key[3] & 0x08) == 0)//F4
        {
                ui8ScanCode = 0x04;
        }
        else */
        if(key[1] != 0x0)//other KEYS
        {
                ui8ScanCode = key[1];
        }
        else
        {
                ui8ScanCode = 0;
        }
        //sent bl key press event to backlight driver
        /*if(ui8ScanCode == 19) //bl key scancode = 19
        {
                //only get key down
                if(fKeyUp == FALSE)
                        SetEvent(evtBLKeyPress);
                return cEvents;
        }*/ //wsf 20080924
        //v_pIOPregs->rGPFCON |= 0x01;//GPF0 OUTPUT

   // if (fKeyUp==FALSE)
   //      v_pIOPregs->rGPFDAT &= ~(1 << 1); /* LED 0 On                 */
   // else
   //     v_pIOPregs->rGPFDAT |=  (1 << 1); /* LED 0 Off                */

//    DEBUGMSG(ZONE_SCANCODES,
//        (_T("%s: scan code 0x%08x, code in progress 0x%08x, previous 0x%08x\r\n"),
//       pszFname, ui8ScanCode, scInProgress, scPrevious));

        scInProgress = ui8ScanCode;
        //按键有效,而且键值相同,auto-repeat
    //if ( (scInProgress == scPrevious) && (fKeyUp == FALSE) )
        //{
        //        mdd handles auto-repeat so ignore auto-repeats from keybd
    //}
        //else
        //{
        // Not a repeated key.  This is the real thing.
                scPrevious = scInProgress;

        rguiScanCode[cEvents] = scInProgress;
                rgfKeyUp[cEvents] = fKeyUp;
        ++cEvents;
    //}
        //send a user input event to backlight driver!
        SetEvent(evtUserInput);

    return cEvents;
}

网友:
按键按下只触发一个中断脚,只要通过ZLG7290_GetKey(key);读取寄存器值就行的。
那for (UINT iEvent = 0; iEvent < cEvents; ++iEvent),循环这么多次干吗?

网友:
static UINT KeybdPdd_GetEventEx2(UINT uiPddId, UINT32 rguiScanCode[16], BOOL rgfKeyUp[16])
{
    SETFNAME(_T("KeybdPdd_GetEventEx2"));

    UINT32   scInProgress = 0;
    static UINT32   scPrevious;

    BOOL            fKeyUp;
    UINT8           ui8ScanCode;
    UINT            cEvents = 0;

    DEBUGCHK(rguiScanCode != NULL);
    DEBUGCHK(rgfKeyUp != NULL);

        getsFromKBCTL(&ui8ScanCode, 1);

    DEBUGMSG(ZONE_SCANCODES,
        (_T("%s: scan code 0x%08x, code in progress 0x%08x, previous 0x%08x\r\n"),
        pszFname, ui8ScanCode, scInProgress, scPrevious));

    scInProgress = ui8ScanCode;
    if (scInProgress == scPrevious) {
        //        mdd handles auto-repeat so ignore auto-repeats from keybd
    } else {
        // Not a repeated key.  This is the real thing.
        scPrevious = scInProgress;

        if (ui8ScanCode & scKeyUpMask) {
            fKeyUp = TRUE;
            scInProgress &= ~scKeyUpMask;
        } else {
            fKeyUp = FALSE;
        }

        rguiScanCode[cEvents] = scInProgress;
                rgfKeyUp[cEvents] = fKeyUp;
        ++cEvents;
    }

    return cEvents;
}

——这是没有修改之前的三星自带的键盘扫描函数。cEvents是按下的次数吧。
感觉这样写怪怪的。但是微软也是这么做。

网友:
原来的是PS2键盘,使用的中断是下降沿触发的,并没有使用什么双边沿触发,就实现了键盘的功能。估计是弹起的时候也会产生下降沿的。
这个ZLG7290也应该同一个道理吧,想想使用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
RETAILMSG(1, (TEXT("cEvents=%d\r\n"), cEvents));
我在里面加入如下打印信息,这个cEvents是等于1的,所以这个不是问题。
真的难以想象,这东西没有多少东西啊。

网友:
键盘功能通过偏方实现了功能,但是不能扑捉到键盘弹起中断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我在按下线程里面加了一个键盘弹起的标志,告诉系统,就这样,这个键盘就搞定了。哈哈
哎,就是加了两行东西。
wait_for_keybd_interrupt:
    if (WaitForSingleObject(pKeybdIst->hevInterrupt, INFINITE) == WAIT_OBJECT_0)
    {
                // add by wogo at 2009-03-12
                //RETAILMSG(1, (TEXT("Deal with hevInterrupt@@@!!! :\r\n")));
        //#if 0
        cEvents = (*pKeybdIst->pfnGetKeybdEvent)
            (pKeybdIst->uiPddId, rguiScanCode, rgfKeyUp);
        //
        //RETAILMSG(1, (TEXT("cEvents=%d\r\n"), cEvents));
        for (UINT iEvent = 0; iEvent < cEvents; ++iEvent) {
        //UINT iEvent = 0
        (*pKeybdIst->pfnKeybdEvent)(pKeybdIst->uiPddId, rguiScanCode[iEvent], rgfKeyUp[iEvent]);
        rgfKeyUp[iEvent]=TRUE;——我原来太执着于本身了,不过键盘功能是实现了,但是本质没有解决。
        (*pKeybdIst->pfnKeybdEvent)(pKeybdIst->uiPddId, rguiScanCode[iEvent], rgfKeyUp[iEvent]);

        }
        // cEvents could be 0 if this was a partial scan code, like 0xE0
     //#endif

        InterruptDone(pKeybdIst->dwSysIntr_Keybd);
                // add by wogo at 2009-03-12
                //RETAILMSG(1, (TEXT("InterruptDone.Keybd)\r\n")));
    }

感谢各位关照,尤其是shuiyan前辈,他自己忙着加班,还要回我的问题。

网友C:
那就把这个GetEvent里面用二分法来找最耗时的那个语句(估计是ZLG7290_GetKey(key);),找到后再决定怎么处理。

MAX7349只支持按下触发下降沿中断,释放不触发。MAX7359支持按下、释放都触发下降沿中断。

所以,这个功能是由扫描芯片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这个GetEvent里面用二分法来找最耗时的那个语句(估计是ZLG7290_GetKey(key);),找到后再决定怎么处理。

MAX7349只支持按下触发下降沿中断,释放不触发。MAX7359支持按下、释放都触发下降沿中断。

所以,这个功能是由扫描芯片决定的。

以后用MAX7359了,比较安全一点。现在我先不管那么多了,功能实现了,还有别的驱动,音频要搞吧,、
貌似串口还有BUG,搞完这几个估计要搞应用了,现在感觉很汗。什么都不懂。对操作系统了解少之又少。惭愧。

网友:
那个贵,一般别指望用。国产也有很多的,或者做maxim兼容的也应该有。

这种解决方法倒特别。以后再解决也可以,只要记得这里有个问题。

网友:
我觉得有点奇怪的是在4.2BSP可行,5.0BSP就不行,难道 5.0BSP的效率还要低于4.2?

在ISR中,5.0BSP使用了一些概括性的写法。使用if else
4.2BSP 使用switch,我觉得这个东西效率应该差不多吧。

至今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D:
随便说一下。你的系统是不是很忙?把IST的线程优先级调高点看看:
SetThreadPriority(GetCurrentThread(), 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说一下。你的系统是不是很忙?把IST的线程优先级调高点看看:
SetThreadPriority(GetCurrentThread(), 100);

回singlerace 前辈,没有啊,运行,反应都很快。
我觉得也有可能,有些驱动我没有用到,但是我并没有删除。
我已经把优先级跳到100了,还是不行。

我只能像我上面那样做了。

很多什么PCCARD等驱动我没有去掉,以后去掉看看会怎么样。

网友D:
IIC时钟是多少?你看看WaitForSingleObject到InterruptDone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还有,可以用示波器量波形。看中断产生到IIC上有数据延迟是多少,IIC读数据花多长时间,IIC波形好不好,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IIC时钟是多少?你看看WaitForSingleObject到InterruptDone花了多长时间?

我把键盘扫描函数屏蔽了,就能产生两次中断了,这个明显是没有扑捉到中断,

现在我这样直接处理效果反而好,不用再次处理中断了。

IIC那个时钟,我现在记不得,明天到公司看看代码才知道。不过我本来在4.2下运行正常的,在IIC相关函数有很多for延时,我现在把它删除了,还是无济于事。
时钟都没有变,把一些延时不要了,还是会这样,所以我只能像上面那样修改IST来巧妙处理。

网友:
UP UP 这方面不是很会 写的好!!!!!

网友:
你那样的解决办法可能会有副作用的。有问题应该找出根源,work-around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才用。

网友:
是,我现在先做个备份,以后把时钟调高。看看。然后把其他不用的驱动去掉。
看看是什么原因,只能照着这个办法了,

也是经验少,每次 都会发生奇怪的现象。操作系统不必裸奔,比较难搞。

现在如果只用这个芯片不会有事的,因为采用了同一个道理,我们没有使用USB鼠标,是个PDA,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USB鼠标——》USB鼠标键盘

网友:
呵呵,不错,看了很受启发!
http://huluwa.idckj.com

网友E:
搞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定没有

修改IST,自己加入键盘弹起标志,没有照着正常的方法做。

网友:
IIC时钟、速度相关
#define IICCON_ACKEN                        (1<<7)        //IIC-bus acknowledge enable bit.
#define IICCON_CLK512                        (1<<6)        // 1 = IICCLK = fPCLK /512
#define IICCON_INTR                        (1<<5)        // IIC-Bus Tx/Rx interrupt enable/disable bit.

#define FInsrt(Value, Field) \
                        (UData (Value) << FShft (Field))
#define IICCON_CLKPRE(x)                FInsrt((x), Fld(4, 0))

//Enable ACK, Prescaler IICCLK=PCLK/512, Enable interrupt, Transmit clock value Tx clock=IICCLK/4
// If PCLK 50.7MHz, IICCLK = 99KHz, Tx Clock = 25KHz
v_pIICregs->rIICCON = IICCON_ACKEN |IICCON_CLK512 | IICCON_INTR | IICCON_CLKPRE(0x6);

这个速度也不算慢啊。并且这个程序在4.2跑是运行正常的。我提速一半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想问一下singlerace 前辈,

如何才能测出一个函数/线程的运行时间呢?这样可以了解效率。

网友:
IIC一般100KHz,也可以400KHz,除非估计降的极低速,否则2440不会被这个拖垮的。除非在那个读寄存器的函数里做了太多事。

在函数前后读时间,算时间差,这是最简单的。如果要在系统中测perfomance,就需要额外的软件工具了。

网友:
是的2440/2410 IIC默认总线频率为100K,但是ZLG7290的IIC总线频率低于100K,所以这个芯片本身决定了不能太高,。

还是理想情况,所以设置成25K到50K之间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
响应时间你用示波器量就好了。从中断开始到IIC上有数据,到数据传输结束,都可以量出来。其它点也可以量,你可以找个闲置的GPIO,或者DEBUG LED,在你想看的地方改变他的状态,然后用示波器抓。

网友F:
7290 的 速度不要到40K

以前我做的时候,发现老是不行
别看吹的 400K ,每用的的

我当时是 产生中断才去 读键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7290 的 速度不要到40K

以前我做的时候,发现老是不行
别看吹的 400K ,每用的的

我当时是 产生中断才去 读键值的

他那里说7290是低于100K的
我们大于50K就不行了。很慢的。

我现在也是产生中断才去读键值的。总之这个东西有点奇怪,4.2BSP下却行

网友G:
问题怎么搞得那么复杂!!
VC好多书籍里的高级编程部分都有介绍键盘的部分!我以前做过,不过好久了,没这么复杂啊,可能你的概念还没搞清。
贴那没多代码,把人都搞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怎么搞得那么复杂!!
VC好多书籍里的高级编程部分都有介绍键盘的部分!我以前做过,不过好久了,没这么复杂啊,可能你的概念还没搞清。
贴那没多代码,把人都搞晕了!

我的是驱动,不是应用程序。
中断都响应不了,这个是问题所在。

网友H(2009-03-19):
是不是触发中断线有干扰,还是触发方式没设置对??

网友I:
这eeworld是不是 被攻击了,明明已经结贴,却还打个问号,还有回复数也不正常。

网友J(2009-08-08):
诚聘winCE软件工程师
我司是专业上网本、UMPC、MID方案设计公司,因项目需要现诚聘winCE精英。
职务要求:
大专以上学历;
1年以上winCE软件开发经验;
熟悉winCE6.0系统定制开发者优先;
熟悉三星6410方案者优先;
待遇面谈,看工作经验5K-10K;
联系人:李生
电话:0755-26972802
QQ:68848678
工作地址:深圳南山科技园

网友K(2009-09-10):
好久以前的帖子了 今天看了 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按一下 会有无数次触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