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彩LED灯怎么用

楼主:
帮朋友问一下,双色LED灯三只脚的,或是三色LED灯是怎么用的,LED灯里面是不是集合了三种颜色的灯管或是?请教各位师兄师姐。

网友A:
两种颜色,三种颜色或者随机任意种颜色

一个脚是公共脚,另外两个脚是两个颜色

两个脚同时给,是第三个颜色

两个脚不同的电流组合,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颜色,三种颜色或者随机任意种颜色

一个脚是公共脚,另外两个脚是两个颜色

两个脚同时给,是第三个颜色

两个脚不同的电流组合,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颜色
那请问在proteus中找不找到这种元件?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1 楼 lbing7 的回复:两种颜色,三种颜色或者随机任意种颜色 一个脚是公共脚,另外两个脚是两个颜色 两个脚同时给,是第三个颜色 两个脚不同的电流组合,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颜色那请问在proteus中找不找到这种元件?什么名字?

仿真??
双色LED灯三只脚的 ,可以把其看成2个LED ,如果你仅仅是仿真,弄2个LED 也 可以啊

另外最好还是弄块开发板,多实践,仿真相对实践,差距还是很多,有很多经验都得实践,才能积累。

网友:
呵呵,,听见这个名字,我自己猜了下,,呵呵,,差不多,学习了啊

网友:
  电流不同,颜色不同。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里面干脆有几种特定颜色的LED,自己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