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WINCE4.2开机LOGO(急用,在线等)

楼主(2009-06-13):
如何修改WINCE4.2开机LOGO(急用,在线等)
如题,由于工作需要,刚接触这方面内容,完全新手。
请高手指教,最好有详细过程,先谢谢……
补充个问题,我用platform builder 4.2编译WINCE 4.2的内核,输出的内核文件在800*480的屏上显示异常,只有最左边开始菜单那里显示了一条很窄的屏幕,其他地方是蓝色和黑色的,这个是跟我本来编译的BSP有关,还是可以再platform builder里设置的?
builder
菜单
工作
如何
在线
WindowCE

网友A:
有高手来帮忙吗?可能在你们看来这个问题很傻,不过还请帮我一下,很急。

网友B:
网上很多的把那个 ScreenBitmap的数组改一下就可以了 http://omale.blogcn.com/diary,11439067.shtml 这个网址可以一看

网友C:
去搜一下吧。。。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网友D:
1.把你的logo图片用一个转换工具转化成C 数组;
2.把该数组写到对应的地址上就ok了;

网友E:
搜索一下吧在eeworld上这个问题太多人问了。失败了把具体原因贴上来问吧。

网友F:
看看这个吧
http://hi.baidu.com/ghssoft/blog/item/44bb7d0e6f2d2bcd7acbe1e4.html
定制mini2440 wince启动界面过程

网友:
eeworlder真是热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