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都一个在WinCE5.0下DLL加载的问题,也许很简单,在这里确认一下。。。

楼主:
对SDHC驱动应该是搞不懂它了,现在闪出一个想法,TQ2440BSP是支持SDHC的,可以从天嵌科技官网下载到,但BSP是5.0版本的,而我的BSP是4.2的,但是我看了一下硬件连接图,二者完全一样,所以我在想,如果在把TQ2440 BSP下的SDHC驱动的DLL文件直接放到我BSP的files文件夹下,修改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是不是可以使我的BSP支持SDHC驱动呢?
可以的话,为什么?
不可以的话,为什么?

SDHC:SD High Capacity 大容量SD卡

另外,急求4.2BSP下支持SDHC的驱动,及从5.0BSP移植SDHC驱动到4.2驱动的方法(我知道要修改中断,但不知如何修改)

谢谢各位。。。

网友:
貌似可以,只要硬件连接一样的话

网友:
有想法就去试一下了,何必让别人告诉你行不行呢?

网友:
谢谢楼上三位友情回复,谢谢。。。

#3楼:呵呵,正在尝试,呵呵,顺便也来这里发个帖子,呵呵。。。

网友:
up...
出了一点点小问题,还没试验,编译出错了。。。

网友:
出现错误:BLDDEMO: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TQ2440A
1)关掉所有杀毒软件,如瑞星、卡巴斯基、360杀毒等等;
2)将菜单Build OS---Clean Before Building前的对勾打上,一般在重启PB后这个勾会自动去掉;
3)将platform目录下除工程文件外删除其它所有文件;
4)可能Platform Builder有问题,或所打补丁不合适,重装PB;
5)重装PC机操作系统,然后重装PB;
尝试了以上方法的1、2、3、4,但还是不行,无语了,是不是BSP的问题呢。。。

网友:
There were errors building TQ2440A
要看err的文件,到底是哪里导致的err

网友:
通常来说都是不行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行的。。。
结帖给分,快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