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CTL CODE DeviceIoControl

楼主:
我做摄像头的数据采集,用CreateFile打开设备,然后调用DeviceIoControl函数,第二个参数需要的是控制CODE,这个CODE需要驱动来提供?不是标准调用吧。如果驱动没有提供读数据的控制CODE,那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用DeviceIoControl得到数据了?

网友:
关键要有驱动的源码或者说明文档,不然你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数据

网友:
谢谢楼上,我这是wince下玩的

网友A:
code可以自己定义的,只要保证在驱动和应用中一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de可以自己定义的,只要保证在驱动和应用中一致就行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可能再去做驱动开发....,也就是说还是得驱动的支持才可以

网友B:
正常来说,ms已经定义了通用的CODE
如果你的bsp下面是支持摄像头的话
那么这个driver工程师应该是在这个CODE下面实现了功能
如果drvier工程想自己增加写功能
那么就按照ms定义的自己另外添加CODE
如果你写Ap的话,调用的是ms定义的CODE
不能实现应有的功能
那么可能就是driver工程师没有按照ms的标准
把通用的CODE实现
或是他自己定义了另外的CODE
这个就需要你跟driver工程师要手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ode可以自己定义的,只要保证在驱动和应用中一致就行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可能再去做驱动开发....,也就是说还是得驱动的支持才可以

是的,驱动和应用层两者规定好用哪个值执行什么样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ms已经定义了通用的CODE
如果你的bsp下面是支持摄像头的话
那么这个driver工程师应该是在这个CODE下面实现了功能
如果drvier工程想自己增加写功能
那么就按照ms定义的自己另外添加CODE
如果你写Ap的话,调用的是ms定义的CODE
不能实现应有的功能
那么可能就是driver工程师没有按照ms的标准
把通用的CODE实现
或是他自己定义了另外的CO……

你提到了MS定义的CODE,MS定义有什么通用的CODE吗?比如说读写的

网友:
单纯的读写可以用XXX_Read和XXX_Write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ms已经定义了通用的CODE
如果你的bsp下面是支持摄像头的话
那么这个driver工程师应该是在这个CODE下面实现了功能
如果drvier工程想自己增加写功能
那么就按照ms定义的自己另外添加CODE
如果你写Ap的话,调用的是ms定义的CODE
不能实现应有的功能
那么可能就是driver工程师没有按照ms的标准
把通用……

我这里面说多了
应该是bsp下面规定的CTL_CODE
你要根据这个来写ap

要得到CTL_CODE
那你得和driver工程师要手册。

网友D:
楼主,你是如何打开设备的啊,能说明下么,我现在也是做一个USB设备,但我现在根本得不到它的句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如何打开设备的啊,能说明下么,我现在也是做一个USB设备,但我现在根本得不到它的句柄

你的情况可能不太跟我的一样。我在注册表里已经能看到有CAM这个设备,所以我用CreateFile直接就打开了,就跟打开串口COM1:一样。
你的USB设备的话是不是比较麻烦,记得还得枚举什么的....,不太明白

网友E:
请对您的言行负责,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呵呵,我昨天看别人代码,DeviceIoControl函数的用法,我也很好奇他们怎么知道控制码的,一直在翻驱动程序,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定义控制码的,还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对您的言行负责,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

这什么状况....,公安局在各大论坛的卧底?

网友F:
为什么不用directshow呢,sdk中已经带有directsho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directshow呢,sdk中已经带有directshow了

现在已经没辙了,所以准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