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修改开机logo

楼主:
我在wince怎么修改开机logo的图片,我想他开机logo修改为自己的开机logo,现在我所找到的就是用工具把图片转化我.C文件,再去替换原来的数组文件,但问题是我不找到在哪个地方替换,请做过的朋友赐教

网友:
各家产品的LOGO地址是不一样的,如果厂家不提供技术支持,较难修改

网友:
应该是在boot里修改,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boot

网友:
好像是在bootload那里

网友:
我的是bitmap.c

网友:
我的开发板也是bitmap.c

网友:
你好,bitmap.c是在哪个目录下,我该在怎么编译到NK中,或是在bootload中

网友A:
请问楼上的两位,我开发板也是bitmap.c,那我怎么做才能变成我自己的logo呢,我已经把图片转化为.c文件了,后面的步骤呢

请帮忙的朋友尽量具体点

网友:
我用的是DOS+LOADCEPC来启动CE5.0的,我是通过修改了LOADCEPC.exe程序的源码,具体修改就是将一张BMP图片通过C语言解析出来,然后加载进内存,然后显示在DOS环境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如何在DOS下显示图片的源码,把这段源码帖到你的LOADCEPC工程中,然后编译工程源码就可以了,当时我除了显示图片外,还自己做了个红色的加载进度条的效果。LOADCEPC的工程源码安装PB后就有了,是PB自带的,至于用什么工具去编译这个工程,我用的是MASM611+msvc152。

网友:
你把它替换志你的.c数据,再gensys一次,你看一下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的两位,我开发板也是bitmap.c,那我怎么做才能变成我自己的logo呢,我已经把图片转化为.c文件了,后面的步骤呢

请帮忙的朋友尽量具体点

找到原图片数据的位置,用新的数据替换
编译后,下载到发开板

还有一种思路:写一个应用,用来更新LOGO。

网友:
在wince 4.2里面有一个专门写开机画面的代码,好像叫samsung.h还是什么.c的.你找到了使用一个叫BMP2C的软件将你的开机LOGO转换后替代原来的就可以了.

网友:
把你的bootloader看懂了就能改了,不难的

但是前提要提供有源代码

网友:
修改LOGO很简单,把你的logo图片转换成数组,然后在EBOOT中直接修改。

网友:
http://hi.baidu.com/ghssoft/blog/item/44bb7d0e6f2d2bcd7acbe1e4.html
这个是修改2440的开机界面的,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如果你用7寸屏修改*:\WINCE500\PLATFORM\smdk2440\KERNEL\HAL下的samsung_a70.c内容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4.5寸的,改samsung_n35.c.
把你生成的图片C文件的数组替换就OK了.

网友:
做个标记了,以后也要做!!!

网友:
各位,如果是改在uboot启动时的logo又如何呢?

网友:
LOGO可以做在Bootloader里也可以做在Image里,做在Bootloader里的话有些是把图片数据写到flash里,这样可以减小bootloader的大小,而且也便于更新LOGO
更换LOGO只要找到相应数据存储的位置,把它用新的图片替换掉即可,当然需不需要编译完全看是怎么使用LOGO的数据。

网友:
查一下bootloader,一般来说是bitmap.c

网友B:
今天刚做这个东西 呵呵 不过占用空间好大 差点让我的eboot.nb0空间不够 不知道各位大牛怎么处理大图片的问题

网友:
1).静态LOGO的方式比较简单,你将你想要的图片用工具转换成c数组(xxxx.c),然后将它命名为bitmap.c,替换掉你的pb里面的同名文件(在:\WINCE500\PLATFORM\smdk2442\Src\Bootloader\Eboot或:\WINCE500\PLATFORM\smdk2442\Src\Kernel\Oal下面,当然你的BSP可能不是叫smdk2442);
如果你不想修改BSP里面的代码,你最好是将你转换后的bitmap.c文件修改成你pb里面的原来的bitmap.c文件的格式;比如我的bitmap.c的格式是这样的:const unsigned short ScreenBitmap[] = {....};
所以我就将我转换后的bitmap.c的格式改成这样的就行了;
2).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还不知道怎么实现开机的动态画面,希望知道的大侠顺便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做这个东西 呵呵 不过占用空间好大 差点让我的eboot.nb0空间不够 不知道各位大牛怎么处理大图片的问题

貌似可以把图存在flash里,传个地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做这个东西 呵呵 不过占用空间好大 差点让我的eboot.nb0空间不够 不知道各位大牛怎么处理大图片的问题

貌似可以把图存在flash里,传个地址就行了。

恩 就是这么做 很方便

网友:
1.在main.c中增加显示函数void InitDisplay(void),并在OEMPlatformInit()的InitClock()前调用该函数显示logo画面;
2.定义存放logo图片数据的数组bitmap[];

小弟也刚接触WINCE不久,不知道回答是否正确,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嘛。

网友:
我说的跟楼上的比叫像,如果有源代码的的话,arm一般可以用ads看bootloader,或者可以用source insight 把源代码同步一下,先找到main,很定可以找到lcd显示之类的函数。我的是2410,源代码中在

NBOOT-2nd\NBOOT中有个loader.c函数,在main()中里面就有个关于lcdplay()函数,你可以找到
PutPixel(i,j,ackj[k++]);之类的logo显示函数,查找响应的数组,看他是否是16位还是8为的数组,用bitmap转换成.c工具,转换数组后,代替原来的数据就行了,主要,要根据他提供的分辨率来转换数组。

网友:
我用2440的,CFW.C下面的SUANXING.C里面,全部替换即可,不过需要的是32位的16进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