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的CGRAM怎么写汉字啊还有读取怎么做啊

楼主:
   我最近刚在调那个液晶在汉字显示上弄不明白了,不知道怎么用。大约在显示汉字的时候遇到了点困难。就是在那个CGRAM偏置设置的时候,我只能设置那个,1C00H就是在设置了O3H  00H   不知道怎么做具体的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哦。。。

网友:
友情帮顶下,建议楼主把LCD的驱动IC资料给出来,大家好帮你看下。

网友:
你是用的那款液晶??? 你说的应该是液晶的一些命令 这些要查手册的

网友:
6963的好像不带字库,你需要自己做一个小型的字库,提取点阵码,然后用显示点阵的方式写到cgram中去!

网友:
t6963 刚看到是这款液晶 他是不带字库的 要自己写字模的 楼主可以下载一个工具 提取自模的

网友:
我的液晶是240128主要是t6963c控制内核里面有个CGRAM是个自定义字符区,主要是在往里些数据时候。不知道怎么写了,有用过的指教一下。。。

网友:
字模显示工具,网上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