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哪位大侠用过三星NAND FLASH K9K8G08U0A

楼主:
小弟我最近再用NAND FLASH K9K8G08U0A(8Gbit)作为DSP2812的外扩存储器,我是用IO口模拟时序进行读写,按照三星的技术文档现在写了页写(Page _Write)和页读(Page_Read)两个函数,把一页写入数据(如:1,2,3,4,5等,一页共2112*8bit),读出来的全是0xFF,哪位用过的大侠来指点下啊,源程序如下:

//=========Flash  专用头文件  (定义了一些IO口和变量还有函数)================
#include"DSP281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DSP281x_Examples.h"   // DSP281x Examples Include File

#define FLASH_IO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0
#define FLASH_IO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
#define FLASH_IO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2
#define FLASH_IO3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3
#define FLASH_IO4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4
#define FLASH_IO5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5
#define FLASH_IO6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6
#define FLASH_IO7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7

#define FLASH_RB   GpioDataRegs.GPDDAT.bit.GPIOD0
#define FLASH_RE   GpioDataRegs.GPDDAT.bit.GPIOD1

#define FLASH_CL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1
#define FLASH_AL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2

#define FLASH_W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3
#define FLASH_WP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4

#define FLASH_Delay DSP28x_usDelay

#define FLASH_Port FLASH_IO0+(FLASH_IO1<<1)+(FLASH_IO2<<2)+(FLASH_IO3<<3)+(FLASH_IO4<<4)+(FLASH_IO5<<5)+(FLASH_IO6<<6)+(FLASH_IO7<<7)

extern void  Page_Write(Uint32 Address,Uchar *Array,Uint16  ArrayLength);
extern void  Page_Read(Uint32 Address,Uchar *Array,Uint16  ArrayLength);

extern void AddConver(Uint32 Address);
extern void  InputPort(Uchar Command);
extern void  WriteCmd(Uchar Command);
extern void  WriteData(Uchar Data);
extern Uchar  ReadData(void);
extern void  WriteAdd(Uint32  Address);
extern Uchar FLASH_ReadStatus(Uchar Command);

注:另有DSP定义口为IO还是外设口,输入还是输出的函数我就没有放上来

//==========下面就是页写和页读函数=====================

//===页写函数====================
void  Page_Write(Uint32 Address,Uchar *Array,Uint16  ArrayLength)
{
        Uint16 i;
        Uchar Statustemp;

        FLASH_WP =1;
        FLASH_RE = 1;

        WriteCmd(0x80);

        WriteAdd(Address);

        FLASH_CLE = 0;
        FLASH_ALE = 0;
        FLASH_Delay(2);  //FLASH_Delay(1)大约为7ns

        for(i=0;i         {
                WriteData(*(Array+i));
        }

        WriteCmd(0x10);

        while(FLASH_RB == 0);
        FLASH_Delay(2);

        Statustemp = FLASH_ReadStatus(0x70);

        if((Statustemp & 0x01) == 1)   //检验写是否出错,我写的时候这个标志没有置位,说明没有出错
        {
                ERR = 1;
        }

}

void  Page_Read(Uint32 Address,Uchar *Array,Uint16  ArrayLength)
{
        Uint16 i;

        WriteCmd(0x00);
        WriteAdd(Address);
        WriteCmd(0x30);

        while(FLASH_RB == 0);

        FLASH_RE = 1;
        FLASH_CLE = 0;
        FLASH_WE = 1;
        FLASH_ALE = 0;

        FLASH_Delay(2);

//==========I/O 0-        I/O 7设置为输入==================
        EALLOW;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0 = 0;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 = 0;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2 = 0;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3 = 0;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4 = 0;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5 = 0;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6 = 0;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7 = 0;
        EDIS;

        for(i=0;i         {
                *(Array+i) = ReadData();
        }

}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Cmd(Uchar Command)
{

        FLASH_WP =1;

        while(FLASH_RB == 0);

        FLASH_Delay(3);

        FLASH_ALE = 0;
        FLASH_CLE = 1;
        FLASH_WE = 0;

        InputPort(Command);
        FLASH_Delay(2);

        FLASH_WE = 1;
        FLASH_CLE = 0;

}

//==========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Data(Uchar Data)
{

        FLASH_WE = 0;

        InputPort(Data);

        FLASH_Delay(1);

        FLASH_WE = 1;

        FLASH_Delay(1);

}

//==========读数据命令=================
Uchar  ReadData(void)
{
        Uchar Rdata;

//==========I/O 0-I/O 7为输入口===========

        FLASH_RE = 0;
        FLASH_Delay(2);
        Rdata = FLASH_Port;  /*读取1B*/
        FLASH_RE = 1;
        FLASH_Delay(2);

        return(Rdata);
}

//=========写地址函数========================
void  WriteAdd(Uint32 Address)
{
        Uint16 i;

        AddConver(Address);

        FLASH_CLE = 0;

        for(i=0;i<5;i++)
        {
                while(FLASH_RB == 0);

                FLASH_ALE = 1;
                FLASH_WE = 0;

                switch(i)
                {
                        case 0:
                                        InputPort(CAdd1);
                                        break;
                        case 1:
                                        InputPort(CAdd2);
                                        break;
                        case 2:
                                        InputPort(RAdd1);
                                        break;
                        case 3:
                                        InputPort(RAdd2);
                                        break;
                        case 4:
                                        InputPort(RAdd3);
                                        break;
                }

                FLASH_Delay(2);

                FLASH_WE = 1;
                FLASH_Delay(1);

//=========页写的时序图中在地址写入时ALE一直为高=========
//                FLASH_ALE = 0;
//                FLASH_Delay(2);

        }

}

Uchar FLASH_ReadStatus(Uchar Command)
{
        Uchar StatusData;

        WriteCmd(Command);
        FLASH_Delay(8);
        FLASH_RE = 0;
        FLASH_Delay(1);

        StatusData = FLASH_Port;

        FLASH_RE = 1;

        FLASH_Delay(2);

        return(StatusData);

}

void  InputPort(Uchar Command)
{
//==========I/O 0-I/O 7最为输出口===========
        EALLOW;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0 = 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 = 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2 = 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3 = 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4 = 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5 = 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6 = 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7 = 1;
        EDIS;

//========I/O 0的值=================
        if(Command & 0x01)
        {
                FLASH_IO0 = 1;
        }
        else
        {
                FLASH_IO0 = 0;
        }

//========I/O 1的值=================
        if(Command & 0x02)
        {
                FLASH_IO1 = 1;
        }
        else
        {
                FLASH_IO1 = 0;
        }

//========I/O 2的值=================
        if(Command & 0x04)
        {
                FLASH_IO2 = 1;
        }
        else
        {
                FLASH_IO2 = 0;
        }

//========I/O 3的值=================
        if(Command & 0x08)
        {
                FLASH_IO3 = 1;
        }
        else
        {
                FLASH_IO3 = 0;
        }

//========I/O 4的值=================
        if(Command & 0x10)
        {
                FLASH_IO4 = 1;
        }
        else
        {
                FLASH_IO4 = 0;
        }

//========I/O 5的值=================
        if(Command & 0x20)
        {
                FLASH_IO5 = 1;
        }
        else
        {
                FLASH_IO5 = 0;
        }

//========I/O 6的值=================
        if(Command & 0x40)
        {
                FLASH_IO6 = 1;
        }
        else
        {
                FLASH_IO6 = 0;
        }

//========I/O 7的值=================
        if(Command & 0x80)
        {
                FLASH_IO7 = 1;
        }
        else
        {
                FLASH_IO7 = 0;
        }

}

void AddConver(Uint32 Address)
{
        CAdd1 = (Uchar)(Address & 0x000000FF);
        CAdd2 = (Uchar)((Address & 0x00000F00)>>8);

        RAdd1 = (Uchar)((Address & 0x000FF000)>>12);
        RAdd2 = (Uchar)((Address & 0x0FF00000)>>20);
        RAdd3 = (Uchar)((Address & 0xF0000000)>>28);

}

大侠们帮我看看啊   我都困扰了好几天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用过的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问一下,CS信号是怎么接的?

网友:
用IO模拟时序操作FLASH的话,比较麻烦,开始的时候很容易出时序问题

先做一个读FLASH ID的函数,看看读出来ID 对不对,这样能保证读时序没问题

然后再写FLASH,然后读写入的地址,来调试写时序

另外,硬件上要注意FLASH地址空间的译码和FLASH写保护引脚的设置

网友:
同惑

不知道大侠问题解决没啊  我也困了好久了啊   有哪些调试注意事项啊   求解释啊  QQ511737156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有人IO控制 实现读写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