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vc4和模拟器如何安装

楼主:
请问evc4和模拟器如何安装
最好有详细的安装步骤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就有人问过的,LZ有没有查找一下

platform manager
eVC 4
标准SDK(可以不安装)
eVC 4 sp4
SDK的安装(可选,但必须安装一个SDK)
ActiveSync(可选)

网友:
按照你这样装了,在连接模拟器时,提示failed to connect to device

网友:
按照你这样装了,在连接模拟器时,提示the platform manage server failed,timeout:failed to connect to device

网友:
模拟器运行了吗?

如果没有运行,可能是模拟器选择的地方选择错了

网友A:
模拟器运行了,不过模拟器窗口里面 开始出现 windowsce 图片,之后就是黑屏了,再过一会儿,提示the platform manage server failed,timeout:failed to connect to 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运行了,不过模拟器窗口里面 开始出现 windowsce 图片,之后就是黑屏了,再过一会儿,提示the platform manage server failed,timeout:failed to connect to device

这样的问题,第一次遇到。
既然模拟器运行了,说明选择没有错。但是运行一会就黑屏...,LZ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

网友:
你lz,不懂装懂

网友:
一、下载eMbedded Visual C++ 4.0,下载地址: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WindowsCENETPlatformBuilder/Install/4.0/NT5XP/EN-US/eVC4.exe
                解压eVC4.exe文件,然后运行setup.exe进行安装,序列号:TRT7H-KD36T-FRH8D-6QH8P-VFJHQ
二、下载eMbedded Visual C++ 4.0 SP4,下载地址: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a/7/3/a735c7fb-dcbd-429f-9090-d09b3b15d3fa/evc4sp4.exe
                解压evc4sp4.exe文件,然后运行setup.exe进行安装
三、下载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msi,下载地址: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6/9/5/69570242-44e8-45e6-a252-9bd56db8ec83/Microsoft%20Pocket%20PC%202003%20SDK.msi
                运行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msi进行安装
四、
                1、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改为optout还是optin不确定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noexecute=optout /fastdetect
                改为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execute optout /fastdetect
                2、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改为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xecute optin /fastdetect

备注: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and to run Window CE 4.x Emulator, disable hardware-base
d DEP on your computer that is running Windows XP SP2. To do this, follow these
steps: 1. Click Start, click Run, type sysdm.cpl, and then click OK.
2. In the System Properties dialog box, click the Advanced tab.
3. Under Start and Recovery, click Settings.
4. In the Startup and Recovery dialog box, click Edit.
5. Disable PAE mode by removing the /pae option if it exists.
6. Remove the /noexecute option if it exists.
7. Add the /execute option.
8. On the File menu, click Save.
9. To exit Notepad, click Exit on the File menu.
10. To close System Properties, click OK two times.
11. Restart your computer.

网友:
最好不要在虚拟机上安装,在虚拟机上安装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