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按键连续响应如何处理啊

楼主:
这样,当按键按下后,间隔一段时间响应一次,按键抬起后不响应。
就像word中一直按一个数字键的输入效果。
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

网友:
响应处理在哪里做  应该是在app中吧?
那么 吧中断触发类型改为 low-level  那么按下去的时候,就会一直触发,然后做延时, postmessage 给app

抬起来就不会响应了 , 因为你是low-level

网友:
用勾子不是可以实现吗,CE中键盘按下去可以勾到(keydown)信号,要是松手的话可以勾到(keyup)信号。在一直有keydown信号的时候不是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了?

网友:
补充一下,是这种功能的驱动怎么实现。

网友:
补充一下,我是想问下驱动怎么写

网友:
按下时,中断处理线程

while(检测未抬起)
{
发送按下事件;
sleep(...);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时,中断处理线程

while(检测未抬起)
{
发送按下事件;
sleep(...);
}

我一开始是这么做的,效果不理想。加sleep后连续按键响应有问题。
现在加了一个定时器。用定时器中断检测的。效果不错,而且第一个响应周期,和之后的响应周期长度可以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下时,中断处理线程

while(检测未抬起)
{
发送按下事件;
sleep(...);
}

我一开始是这么做的,效果不理想。加sleep后连续按键响应有问题。
现在加了一个定时器。用定时器中断检测的。效果不错,而且第一个响应周期,和之后的响应周期长度可以调节。

不错的方法。定时器比较精准。

网友:
中断线程处理,没检测按键弹起就继续处理按键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