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译U-BOOT出错

楼主(2009-09-15):
求助!编译U-BOOT出错
小弟我最近在搞U-BOOT移植,但最后执行make后,提示arm-linux-gcc找不到,
我以为是环境变量的问题,结果用export $PATH命令看了一下,有这个目录,
但在最后却出现一个“not a valid identifier",这个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我的uboot目录下的Makefile是这样改的
CROSS_COMPILE = arm-linux-gcc
但我把这个换成绝对路径后,就可以编译了
为什么呢?环境变量中有目录啊?
请兄弟们帮忙!!
目录
兄弟
export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是哪个版本的,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重新安装了4.3.2的编译器后,路径不对,参考原来的配置改为如下即可
CROSS_COMPILE = /usr/local/arm/4.3.2/bin/arm-none-linux-gnueabi-
export CROSS_COMPILE

网友B:
是啊,我也是怎样解决的,但到底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已经把路径加入了环境变量,但为什么就是不能用相对路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