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bgl连接问题

楼主:
连接时出现如下:

Opened \\.\pipe\com_1
Waiting to reconnect...
Connected to Windows XP 2600 x86 compatible target at (Sun Mar 29 10:58:28.890 2009 (GMT+8)), ptr64 FALS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on established.
Symbol search path is: SRV*d:\symbolslocal*http://msdl.microsoft.com/download/symbols
Executable search path is:
Windows XP Kernel Version 2600 UP Free x86 compatible
Built by: 2600.xpsp1.020828-1920
Machine Name:
Kernel base = 0x804d5000 PsLoadedModuleList = 0x8054ce30
System Uptime: not available

然后,windbg显示debugee not connected。
请大家帮忙。

网友:
可能你得主机和VM设置的不一致,或者你没有在VM的OS里设置BOOT。INT文件吧。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后来就好了。估计是启动太快或者太慢。多试一试,也好了

网友:
这可能是不确定的错误,这种东西,一般重启一下电脑即可。

网友:
可不可以告诉我连接步骤?我用的双机连接
使用串口工具收发正常,然后改写boot.ini文件重启,主机上打开windbg开始连接。
界面上显示waiting to reconnected,命令行显示debugee not connected,就没有动静了。
不过如果按break按钮的话目标机就不动了。
能告诉我原因和操作步骤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