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 排序 (在线等啊。。。。。。。。)

楼主:
代码如下。。。。。。。。

DATA SEGMENT
        XX DB 10, 9, 8, 7, 6, 5, 4, 3, 2,1, 0DH, 0AH, '$'
        I  DB 9
        J  DB 0
        LASTXCHG  DB ?
        STACK SEGMENT
        DB 100 DUP(?)
        STACK ENDS

DATA ENDS

CODE SEGMENT
        ASSUME CS:CODE,DS:DATA,SS:STACK

START:  MOV AX,DATA
        MOV DS,AX
G:      MOV LASTXCHG,0
        MOV CL,I
LOP:
        MOV AL,XX+J+1
         MOV BL,XX+J
        CMP XX+J+1,BL
        JGE LE1
       XCHG XX+J+1,BL
       MOV XX+J,BL
LE1:   MOV LASTXCHG,J
        INC J
        CMP J,I
        JL LOP
        MOV I,LASTXCHG
        CMP I,0
        JG G

        MOV CX,10
        MOV DX,OFFSET XX
        MOV AH,09H
        INT 21H
CODE ENDS
END START
LOOP LOP
JMP START
LE:MOV CX,10
        MOV DX OFFSET XX
        MOV AH,09H
        INT 21H
        CODE ENDS
END START

错误:
Microsoft (R) Macro Assembler Version 5.0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 1981-1985, 1987.  All rights reserved.

Object filename [1.OBJ]: link 1.obj
Cross-reference [NUL.CRF]:
1.asm(20): error A2039: One operand must be constant
1.asm(21): error A2039: One operand must be constant
1.asm(22): error A2039: One operand must be constant
1.asm(24): error A2039: One operand must be constant
1.asm(25): error A2039: One operand must be constant
1.asm(26): error A2052: Improper operand type
1.asm(28): error A2052: Improper operand type
1.asm(30): error A2052: Improper operand type

      0 Warning Errors
      8 Severe  Errors

D:\1asm>

网友:
给一段相当精简的排序程序给你:
不过执行效率不是太好,应为有些字符串指令在里面有影响
     CLD
    MOV BX,N-1
NEXT1:LEA SI,NUM
    MOV CX,BX
NEXT2:LODSB
    CMP [SI],AL
    JAE NEXT3
    XCHG [SI],AL
    MOV [SI-1],AL
NEXT3:LOOP NEXT2
    DEC BX
    JNE NEXT1

要显示的话,再加一段将数字转化为ASCALL的程序,
这个算是我以前弄得,
数字放在NUM里面,相当好用,当年我们考试的时候还考了这一段,
考试程序的一部分,短,读懂后思路也简单,冒泡排序

网友:
回帖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