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2的使用问题,望牛人告知!

楼主:
硬件结构图

这是我的源代码:

#include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byte2;
typedef unsigned long byte4;

typedef byte bool;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sbit CS = P0^0;
sbit WR_CLK = P0^1;
sbit DATA = P0^2;

byte addr_count = 0;
const byte dat_buf[ 100 ] = { 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
                                                          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
                                                          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
                                                          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
sbit STAT = P1^7;

// HT1622 Write Operation
void TurnOnLCD( bool openState );  // to enable system oscillator and to turn on LCD display
                                   // if openstate is TRUE, then turn on the LCD display, and enbale system oscillator
                                                                   // otherwisr, turn off the LCD display, and disable system osillator
void WriteHalfByte( byte addr, byte dat );

void Ext0Svr();
void Ext1Svr();

void main()
{
        byte index  = 0;
        _nop_();
        P3 = 0x0F;

        EA = 1;
        EX0 = 1;
        IT0 = 1;
        EX1 = 1;
        IT1 = 1;
        STAT = 1;
        while ( TRUE );
}
////////////////////////////////////////////////////////
void TurnOnLCD( bool openState )
{
        byte4 cmd_frame = 0;
        byte bit_count = 21;

        if ( openState )
        {
                cmd_frame = 0x80203000;
                // this frame include comamnd ID( 1 0 0 ),  SYS EN ID( 0 0 0 0 0 0 1 0 x )
                // and TURB ON DISPLAY ID ( 0 0 0 0 0 0 1 1 x )
        }
        else
        {
                cmd_frame = 0x80202000;
                // this frame include comamnd ID( 1 0 0 ),  SYS EN ID( 0 0 0 0 0 0 1 0 x )
                // and TURB ON DISPLAY ID ( 0 0 0 0 0 0 1 0 x )
        }

        CS = 0;  // Select the chip HT1622 to be valid
        _nop_();
        _nop_();
        WR_CLK = 1;
        while ( bit_count -- )
        {
                WR_CLK = 0;
                DATA = ( cmd_frame & 0x80000000 ) == 0x80000000 ? 1 : 0;
                /*delay for 24 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WR_CLK = 1;
                /*delay for 9 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cmd_frame = _lrol_( cmd_frame, 1 );
        }
        CS = 1;

}

void WriteHalfByte( byte addr, byte dat )
{
        byte2 write_frame = 0, temp_buf;   //用来封装生成的帧
        byte index = 0;

        write_frame = 0xA000;    //封装写操作的指令码 1 0 1

        temp_buf = _irol_( (byte2) addr, 7 );
        write_frame += temp_buf;  //封装地址A5-A0

        dat &= 0x0F;
        temp_buf = 0;

        for ( ; index < 4; index ++ )
        {

                if ( ( dat & 0x01 ) == 0x01 )
                {
                        temp_buf += _irol_( (byte2)1, 6 - index );

                }
                dat = _cror_( dat, 1 );
        }

        _nop_();

        write_frame += temp_buf;  //封装半字节数据D0-D3

        index = 13;
        CS = 0;  // Select the chip HT1622 to be valid
        _nop_();
        _nop_();
        WR_CLK = 1;
        while ( index -- )
        {
                /*delay for 30 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WR_CLK = 0;
                /*delay for 24 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DATA = (write_frame & 0x8000 ) == 0x8000 ? 1 : 0;
                /*delay for 30 us*/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WR_CLK = 1;
                write_frame = _irol_( write_frame, 1 );

        }
        CS = 1;
}

void Ext0Svr() interrupt 0
{
        for ( addr_count = 0; addr_count < 100; addr_count ++ )
        {
                 WriteHalfByte( addr_count, dat_buf[ addr_count ] );
        }

}

void Ext1Svr() interrupt 2
{
        STAT = ~STAT;
        TurnOnLCD( STAT );
}

板子是从别人那里拿的,自己从学习版上面接出来链接HT1622。
仔细对照的datasheet写的程序,可是就是一点反应没有!
望牛人助我!

网友:
//定义HT1622的命令和数据
#define  RCosc      0x30  //内部RC振荡器(上电默认)1000 0011 0000
#define  LCD_on     0x06  //打开LCD 偏压发生器    1000 0000 0110
#define  LCD_off    0x04  //打开LCD 偏压发生器    1000 0000 0100
#define  Sys_en     0x02  //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0 0010
#define  Sys_dis    0x00  //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0 0000
#define  Tim_dis    0x00  //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0 1000
#define  Wtd_dis    0x00  //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0 1010
#define  Ton_off    0x00  //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1 0000
#define  lcd_wr          5
#define  lcd_cs          4
#define  lcd_da          6
#define  LCDPORT        PORTA
//定义简单的命令
#define SETLCDWR()  LCDPORT|=1<
#define CLRLCDWR()  LCDPORT&=~(1<
#define SETLCDCS()  LCDPORT|=1<
#define CLRLCDCS()  LCDPORT&=~(1<
#define SETLCDDA()  LCDPORT|=1<
#define CLRLCDDA()  LCDPORT&=~(1<
/**-------------------------------------------------------------------------
Name: SendBit_1622(送数据程序)
INPUT: sdata 送入的数据  cnt  数据的长度
---------------------------------------------------------------------------*/
void SendBit_1622(uchar sdata,uchar cnt) //sdata 的高cnt 位写入HT1622,高位在前
{
uchar i;
for(i=0;i
  {
   if(sdata&0x80) SETLCDDA();
   else CLRLCDDA();
   CLRLCDWR();
   SETLCDWR();
   sdata<<=1;
   }
}
/**-------------------------------------------------------------------------
                  Name: SendCmd(送命令)
---------------------------------------------------------------------------*/
void SendCmd_1622(uchar command)
{
CLRLCDCS();
SendBit_1622(0x80,4);    //写入标志码“100”和9 位command 命令,由于
SendBit_1622(command,8); //没有使有到更改时钟输出等命令,为了编程方便
SETLCDCS();                     //直接将command 的最高位写“0”
}
/**-------------------------------------------------------------------------
                  Name: Write_1622(送数据和命令程序)
---------------------------------------------------------------------------*/
void Write_1622(uchar addr,uchar sdata,uchar longth)
{
addr<<=2;
CLRLCDCS();
SendBit_1622(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2(addr,6);     //写入addr 的高6位
SendBit_1622(sdata,longth);    //写入data 的高long位
SETLCDCS();
}

/**-------------------------------------------------------------------------
                          Name: all_off(清除1622显示)
---------------------------------------------------------------------------*/

void HT1622_all_off(void)
{ uchar i;
CLRLCDCS();
SendBit_1622(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2(0,6);     //写入addr 的高6位
  for(i=0;i<64;i++)
  SendBit_1622(0,4);    //写入data 的高long位
SETLCDCS();
}
/****************************************************************************
                          Name: Init_1622(初始化1622)
*****************************************************************************/
void Init_1622(void)
{
SendCmd_1622(RCosc);
SendCmd_1622(Sys_en);
SendCmd_1622(LCD_on);
}

void show_all(void)//show all the memery
{
uchar i;
CLRLCDCS();
SendBit_1622(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2(0,6);     //写入addr 的高6位
  for(i=0;i<64;i++)
  SendBit_1622(disp_buff[i],4);    //写入data 的高long位
SETLCDCS();
SETLCDDA();
SETLCDWR();
}

希望对你有帮助,绝对可用,
我的是使用avr单片机的,主要在以下部分改为51的定义即可
#define  lcd_wr          5
#define  lcd_cs          4
#define  lcd_da          6
#define  LCDPORT        PORTA
//定义简单的命令
#define SETLCDWR()  LCDPORT|=1< #define CLRLCDWR()  LCDPORT&=~(1< #define SETLCDCS()  LCDPORT|=1< #define CLRLCDCS()  LCDPORT&=~(1< #define SETLCDDA()  LCDPORT|=1< #define CLRLCDDA()  LCDPORT&=~(1<
例如
#define SETLCDWR()  P1^0=1
#define CLRLCDWR()  P1^0=0
#define SETLCDCS()  P1^1=1
#define CLRLCDCS()  P1^1=0
#define SETLCDDA()  P1^2=1
#define CLRLCDDA()  P1^2=0
也可以改为
#define  lcd_wr          0   //P1.0
#define  lcd_cs          1   //P1.1
#define  lcd_da          2   //P1.2
#define  LCDPORT        P1
//定义简单的命令
#define SETLCDWR()  LCDPORT|=1< #define CLRLCDWR()  LCDPORT&=~(1< #define SETLCDCS()  LCDPORT|=1< #define CLRLCDCS()  LCDPORT&=~(1< #define SETLCDDA()  LCDPORT|=1< #define CLRLCDDA()  LCDPORT&=~(1<

网友:
有IC 驱动程序可以提供,完美替代兼容HT1622 LQFP48 LQFP44 LQFP52 LQFP64 QFP64
QQ 191 888 5898 ,另外还有工程技术支持!

HT1621B替代HT1622取代HT1623兼容HT1625代替HT1626 中文资料 .pdf

VK1622B LQFP48液晶驅動I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