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打开管道

楼主:
我在wince5.0下调时一个camera驱动,打开管道有问题
我的camera有两个EndPoints,有一个control endpoint,EndPoint 0;还有一个Video Data EndPoint,EndPoint 1
现在,我要传输Video data,需要打开pipe,就OpenPipe,结果返回值为NULL,GetLastError(),得到0,
之后,IssueIsochTransfer的时候,有时传输148个bytes每个packet,有时一个byte也不传。
小弟初学,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贴代码哦~~。。

网友:
pPDD->pipeVideo.hPipe = pDrv->lpUsbFuncs->lpOpenPipe (pDrv->hDevice, &lpIF->epDesc);
其中,pDrv->hDevice是注册的设备上下文,lpIF->epDesc是接口的EndPoint结构体,GetLastError()=8,也就是incorrect parameter

网友:
为什么incorrect parameter,接口是厂商提供的,lpIF->Descriptor.bInterfaceClass ==0xff,
lpIF->Descriptor.bInterfaceSubClass ==0x00,调用lpUsbFuncs->lpGetDeviceInfo(hDevice)得到的接口值,通过串口打印出来了7个,我选了第三个,size = 257,结果就行了,原先是第七个,size = 961,为什么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