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在不同系统之间移植问题

楼主:
想把ARM9上的一个关于摄像头的应用程序移植到ARM11 6410开发板上去,由于是新手,现在没什么思路,望高手指点需注意什么问题??什么思路?指点迷津~

网友A:
关键在于Camera的驱动,不在于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Camera的驱动,不在于应用

顶,驱动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楼主 zhfl1314 的回复:
想把ARM9上的一个关于摄像头的应用程序移植到ARM11 6410开发板上去,由于是新手,现在没什么思路,望高手指点需注意什么问题??什么思路?指点迷津~

如果是应用, 基本上要修改的东西很少.

网友:
应用程序不用修改什么吧

网友:
应用程序不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