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IO输出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0-01-23):
AVR中IO输出频率的问题
在ICC AVR中如何编写一个管脚是对另一个管脚取反, 但取反后输出的端口的频率要比实际端口输出的频率低十几倍请问如何才能使他们同步?
频率
如何

网友A:
楼主需要先测试下,你的单片机 如果是直接赋值,其对应的输出频率是多少?
另外你的单片机的晶振是多少啊? 主频设置到最高了吗?
还有就是你的对IO取反所执行了多少条指令?

网友B:
一个管脚是对另一个管脚取反???你的一个管脚状态 是外部输入的?
这个和你的输入频率 输出频率 和主频有关系,误差应该会有的,但是十几倍就太大了
这个还是要看你的软件设计的

网友C:
直接加个三极管就OK了!不用这么麻烦,如果要知道他们各自的状态就两个io口都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