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求大神们讲讲bios

楼主:
现在学汇编,不知道为什么bios中断可以提供这么多功能,感觉很强大,所以很好奇。
能讲讲bios是怎么写的吗? bios的实现原理是什么

网友:
个人感觉BIOS是针对PC机的,而bootloader才是针对嵌入式系统的。。。
以前我对于这两个概念分不清,现在就是这么一句话的理解,要真想理解嵌入式的BIOS,好好看看所用的bootloader吧,一般OEM提供商会公开的,就是一个ADS工程,好好研读几天,对其就会有一个了解了,我还没有将其吃透。。。
以上仅代表个人看法,如有不对,欢迎讨论。。。

网友:
BIOS中断给你感觉强大 其实是因为它直接操作在最底层 然后操作系统 和 应用库 在上面一层一层的包起来 包的目的是为了更着眼于功能而不是每个细部的实现

网友A:
我只是想知道bios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找书找不到,百度谷歌都不行啊

网友:
底层操作,应该属于驱动程序设计师的任务。
很有钱途啊。

网友:
知道的给讲讲呗!

网友:
如果你是初学者,不建议在这里花费很多时间去深究BIOS,知道大概如何启动系统,进行引导即可,不是不需要深究,而是不到时候,等你对操作系统熟一些了再深究也不迟,在要总在这里打转转,OK。。。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想知道bios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找书找不到,百度谷歌都不行啊

网友:
看来不ok也得ok了,以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