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 TMS320F2812 测量温度的系统设计问题求教?

楼主(2010-06-28):
基于DSP TMS320F2812 测量温度的系统设计问题求教?
各位兄弟,大家好,请问谁做过用TMS320F2812做过PT100测温方面的设计,可否知道采用什么样的恒流源会是电路设计的好一些,分辨率,精度和A/D的关系怎么确定,如果将PT100的分度表烧写到其FLASH里,如何进行。系统搭建我自己老掉链子,而且结构也不清晰,呵呵!不好意思,我还是处于DSP幼稚园的小朋友,所以大家各抒己见,帮帮忙给点建议之类的。
设计
系统
小朋友
分辨率
幼稚园

网友A:
分辨率,精度和A/D的关系,你应该是使用dsp内部的AD吧?那么它的位数和精度都确定的了。具体你看你对应的datasheet,看它是多少位的AD,和转换速率,不过,在测温系统中,转换速率应该要求不高。。。

网友B:
内部的可能不够,分辨率是0.001 精度要求0.01 根据电路反推我还不会计算!

网友C:
那就根据你自己的实际应用需求选择适当精度的AD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