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ma modem的疑问

楼主(2009-09-29):
关于cdma modem的疑问
有台设备是wince5.0,配的华为em200的cdma模块,我用ras连网后断网打电话,但断网后串口还是一直传出乱七八糟的乱码
发送at指令后也是乱码 但很有规律 关了串口调试工具再打开就没问题了
所以的怀疑是没有很好地清除串口数据
请问各位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电话
华为

网友:
编码问题?

网友A:
有没有换过串口调试工具试一下?

网友B:
模块一般具有命令模式和数据模式
LZ看看ras后,模块处于什么模式,必要的时候发模式切换命令

网友C:
换个调试工具试试,可能是这个工具打开串口时没有清空缓冲区,你可以自己写一个串口软件,打开时清空缓冲区,也不难。

网友D:
换了一个有源码的 特意加了PurgeComm之类的函数试了试还是不行 不会真如3楼所说的模式问题吧 他那说明书里没写这些

网友E:
模式切换的问题

网友F(2009-11-08):
直接用at指令连网了 但这个问题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