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ostMessage不能传指针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如何解决PostMessage不能传指针的问题
在网上有看到用SendMessage和WM_COPYDATA消息来解决,可是,需要传比较大量的数据。用这个不可靠。请问要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数据
网上
如何

网友A:
IPC?
那就用文件映射吧

网友B:
传递大量数据用共享内存。PostMessage是异步的,不能用,还不如SendMessage呢。

网友C: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不能用PostMessage就用别的方法了。

网友D:
文件映射正解

网友E:
共享文件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