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ARM下的延时程序,请帮忙

楼主:
需要一个1ms的延时程序,不知道谁有AT91SAM9261这个ARM芯片的误差不是很大的延时程序。
或者是2440的1ms延时程序。
如下模板的,由于这个计算很复制,最直观的需要示波器去看,本人没示波器,所以请做过的朋友提供个。
void DelayNS (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 ; dly>0; dly--)
   for (i=0; i<50000; i++);
}
感谢!

网友:
只要是arm9的都可以啊,随便什么处理器!

网友:
static void mdelay(int t)
{
        volatile int i, j = 0;
    volatile static int loop = ACLK/1000;        //1ms

    for(;t > 0;t--)
        for(i=0;i < loop; i++) { j++; }
}
把aclk改成系统频率,比如400M则ACLK=400000000

网友:
这样不准的,没有示波器,如果是毫秒级延时就用sleep函数吧。

网友:
谢谢csdeny。
sleep应该是wince的接口函数了,现在都还没进系统,无法调用哦

网友:
对了csdeny,你这个程序有用示波器验证过吗?大概是多少ms?
感觉你直接除以1000好像不准确啊。

网友A:
   BOOL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LARGE_INTEGER *lpFrequency)获取系统的计数器的频率

      BOOL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ARGE_INTEGER *lpPerformanceCount)获取计数器的值

      然后用两次计数器的差除以Frequency就得到时间
再WINCE 5.0 S3C2440上做过实验 用示波器验证过 绝对满足要求!

网友:
怎么结贴率是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L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LARGE_INTEGER *lpFrequency)获取系统的计数器的频率

      BOOL QueryPerformanceCounter(LARGE_INTEGER *lpPerformanceCount)获取计数器的值

      然后用两次计数器的差除以Frequency就得到时间
再WINCE 5.0 S3C2440上做过实验 用示波器验证过 绝对满足要求!

我看微软一些测试代码用上面的很多哦,有机会用用。

网友:
本人新号,两天总共发了3贴,都还没完成,准备这个事情解决了再结贴。
我想说的是在没有进入系统的适合如何去延时,因为这个适合是无法调用上面说的这些函数的。

网友:
关注准确延时

网友:
自己拿示波器调出来了一个。有需要的直接来拷贝吧!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
static void delay(int t)
{
volatile int i, j = 0;
    volatile static int loop = 180000000/1000;//ms

    for(;t > 0;t--)
        for(j=0;j<1330;j++)
        {for(i=0;i < loop; i++){};
        }
}
准备结贴了,谁能告诉我怎么结贴啊,还有怎么给回答问题的朋友送点分啊?

网友:
结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