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一进中断I/O的状态就改变了,我在中断里面读取I/O的状态,怎么跟示波器显示的不一样?

楼主:
怎么一进中断I/O的状态就改变了,我在中断里面读取I/O的状态,怎么跟示波器显示的不一样?

网友:
在中断里面,用示波器量I/O线是低电平,但怎么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读到的I/O状态是高电平?I/O先是用来进行通信握手线的。为什么简单的一根I/O都判断不准呢?

网友:
中断里面不能读取I/O?我在中断里面把握手线的状态反应到另外一根I/O线上去,也反应的不对,那根线就没变化(没有对应被拉低),中断里面对I/O的写也不允许?

网友A:
可以读写,貌似你读写的地址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读写,貌似你读写的地址不对吧

地址应该是对的!

网友:
搞不明白,这几天被这个整的好痛苦!

网友:
在应用里面读IO试试会怎么样。

三星 再烂也不会这么差劲吧。

网友:
对了,我就在中断的IST里面读了 IO,并且读的是中断引脚的IO来判断是否按下,这样来实现延时关机,没有问题啊。

网友:
示波器显示的是低电平,但读I/O会读到高电平,想不明白。I/O管脚没坏。

网友B:
2440有的I/O引脚在中断模式下值是UNDEFIN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40有的I/O引脚在中断模式下值是UNDEFINED

楼主这样试试

we = WaitForSingleObject(pPWR->ISTEvent, INFINITE);
                        RETAILMSG(1,(TEXT("\r\nPWR_IST: pPWR->State = 0x%x \r\n"), pPWR->State));

                InterruptDone(g_PwrButtonSysIntr);——这个之后再去读IO,我是这样做的。

                        if (v_pIOPregs->GPFDAT & 0x1)
                        {
                                continue;
                        }

网友:
看一下此时该管脚被配置成什么功能,普通IO还是特殊功能?还有上下拉寄存器,沿触发寄存器等等,全都打印出来,反复对比。
再找另一个io口对比看看。

网友:
SOC CPU 設計越來越複雜, 有些 CPU 的 GPIO pin 的 multiplexing, 若不設成 GPIO mode, 則透過 GPIO 是無法設定其準位的.

不知樓主是否將該 pin 設成 gpio mode 呢? 手上沒有 6440 的 user's manual, 無法確認是否會有這樣的問題??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我的InterruptDone( )放在I/O操作的后面!!!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40有的I/O引脚在中断模式下值是UNDEFINED

这个怎么理解?如果这样,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读到的I/O状态就是不确定的了?!

网友:
总之我的 2440还可以正常读出,不过配置成一些特殊引脚就不行了,比如液晶的电源使能引脚配置成 液晶电源使能就不行了。

网友C:
你不用示波器测量,你就用个应用程序去读IO,每次不一样就是undefined了。这软件就几行代码。

楼主还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用示波器测量,你就用个应用程序去读IO,每次不一样就是undefined了。这软件就几行代码。

楼主还没有搞定?

这几天都在搞就是搞不定,怪现象!

网友:
没办法,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现象好怪啊!

网友C:
楼主,你在中断服务程序重新配置一下IO。然后再读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440有的I/O引脚在中断模式下值是UNDEFINED

进中断服务程序应该不会改变ARM的工作模式,是用户模式还是用户模式,一般ARM不会工作在中断模式吧!

我也是纳闷的,我也做了键盘驱动的,手册上写的是undefind但是就是可以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在中断服务程序重新配置一下IO。然后再读试试吧。

按你说的试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E:
在那个口线和地之间接一个104电容。
我以前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那个口线和地之间接一个104电容。
我以前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硬件影响的?不过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那个口线和地之间接一个104电容。
我以前用这个方法解决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按你的方法做了实验,还是不行,一样的状态。

网友:
你那里没有PowerButton的驱动吗?看看那里有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