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6410 Nandflash当U盘问题

楼主:
平台:S3c6410 + winCE6.0
BSP:三星官方BSP(七月的)

    我要实现的功能是Nandflash当U盘功能,现在把SD卡当U盘是没有问题的,在实现U盘功能时
USB驱动的注册表要给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下面的子键DeviceName指定要当U盘的分区名,例如: "DeviceName"="DSK1:"

    问题:我的nandflash挂载起来的盘,并没有DSK3 DSK4这样的标识,在根目录上可以看到
PocketMory 和 PocketMory1 ,在存储管理器中它们的标识为:FDSK PocketMory MLC Disk 和
FDSK1 PocketMory MLC Disk1 ,根本就没有DSK1: DSK2:这样的标识,

PocketMory ---- FDSK PocketMory MLC Disk ---- Part00 *   ----类型0x04
PocketMory1 --- FDSK1 PocketMory MLC Disk1 -- Part00 *   ----类型0x0B

在Eboot里只分了一个分区是binfs格式的。

所以我不知给 DeviceName 子键指派什么名字好,
试过"DeviceName"="FDSK1"        不成功
    "DeviceName"="PocketMory1"  不成功

我现在想把PocketMory1当作U盘,因为它有700多MB,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下面为我现在用的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DSK]
   "Prefix"="DSK"
   "Dll"="ONDisk.dll"
   "Order"=dword:1
;   "Index"=dword:1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Profile"="FDSK"
   "BmlVolumeId"=dword:0        ; BML volume ID = 0
   "BmlPartitionId"=dword:8        ; BML parition ID = PARTITION_ID_FILESYSTEM
   "WMRStartSector"=dword:0
   "WMRNumOfSector"=dword:10000        ; 32MByte
   "ONDSectorShift"=dword:2     ; (512 << 2) : 2K Page

IF IMGHIVEREG
   "Flags"=dword:1000
ENDIF IMGHIVEREG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DSK]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PocketMory MLC Disk"
;    "Folder"="PocketMory"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    "MountFlags"=dword:0
;    "Ioctl"=dword:4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FDSK]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FDSK"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DSK\FATFS]
    "FriendlyName"="PocketMory FAT FileSystem"
    "Flags"=dword:00000014                        ; FATFS_ENABLE_BACKUP_FAT | FATFS_DISABLE_AUTOSCAN
    "Folder"="PocketMory"
    "FormatExfat"=dword:1
;    "EnableCacheWarm"=dword:0
    "CheckForFormat"=dword:1
    "EnableWriteBack"=dword:1

    "MountAsRoot"=dword:1                ; for ROM-only file system

    "DisableAutoScan"=dword:1

IF IMGHIVEREG
   "MountAsBootable"=dword:1
ENDIF IMGHIVEREG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FDSK\Filters\CacheFilt]
    "Dll"="cachefilt.dll"
    "LockIOBuffer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DSK\FATFS\Filters\CacheFilt]
    "Dll"="cachefilt.dll"
    "LockIOBuffers"=dword:1

;----------------------------------------------------------------------------
; 2nd FAT Area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DSK1]
   "Prefix"="DSK"
   "Dll"="ONDisk.dll"
   "Order"=dword:1
;   "Index"=dword:1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Profile"="FDSK1"
   "BmlVolumeId"=dword:0                ; BML volume ID = 0
   "BmlPartitionId"=dword:9        ; BML parition ID = PARTITION_ID_FILESYSTEM1
   "WMRStartSector"=dword:10000
   "WMRNumOfSector"=dword:ffffffff        ; last location
   "ONDSectorShift"=dword:2     ; (512 << 2) : 2K Pag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DSK1]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PocketMory MLC Disk1"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FDSK1]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FDSK1"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DSK1\FATFS]
    "FriendlyName"="PocketMory FAT FileSystem1"
    "Flags"=dword:00000014                        ; FATFS_ENABLE_BACKUP_FAT | FATFS_DISABLE_AUTOSCAN
    "Folder"="PocketMory1"
    "FormatExfat"=dword:1
;    "EnableCacheWarm"=dword:0
    "CheckForFormat"=dword:1
    "EnableWriteBack"=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FDSK1\Filters\CacheFilt]
    "Dll"="cachefilt.dll"
    "LockIOBuffer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DSK1\FATFS\Filters\CacheFilt]
    "Dll"="cachefilt.dll"
    "LockIOBuffers"=dword:1

ENDIF BSP_POCKETMORY
ENDIF BSP_IROM_SDMMC_CH1_BOOT !
ENDIF BSP_IROM_SDMMC_CH0_BOOT !

; END HIVE BOOT SECTION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FSDMGR
;-------------------------------------------------------------------------

网友:
修改name和profile键值,不可以嘛?

网友:
修改成什么?

网友:
把PocketMory 和 PocketMory1修改成你要的名字啊。。。。。。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DSK1]
  "Index"=dword:3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eviceName"="DSK3:"

将这两项registry key value改成上面的应该就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DSK1]
? "Index"=dword:3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eviceName"="DSK3:"

将这两项registry key value改成上面的应该就是可以

我试过这样了,不行呀,要不你亲自试一下?或许我一些细节没注意?

网友:
顶起,望高手指点,
个人观点:因为WINCE是用存储管理器进行磁盘管理的,三星的ONDisk.dll驱动是实现Pocketmory的驱动,它的作用是把NAND flash 持载起来并注册到系统,比如注册后会有DSK1: DSK2: DSK3:这样的分区标识,这样USB驱动才能操作它动态加载和卸载,以实现连接USB线到PC时映射U盘的功能。
   现在问题是三星的ONDisk.dll驱动没有实现这个功能,它只实现了mount 给storage manage使得开机后能看到flash 盘符并能操作,却没有在设备管理器里注册(所以没有DSK1,DSK2这样的标识),相信三星后面更新的BSP里,会把这个功能完善,而现在的BSP里,是没有ONDisk.dll驱动的原代码,

以上观点,不知对不对,请在这一块理解得更透的朋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起,望高手指点,
个人观点:因为WINCE是用存储管理器进行磁盘管理的,三星的ONDisk.dll驱动是实现Pocketmory的驱动,它的作用是把NAND flash 持载起来并注册到系统,比如注册后会有DSK1: DSK2: DSK3:这样的分区标识,这样USB驱动才能操作它动态加载和卸载,以实现连接USB线到PC时映射U盘的功能。
? 现在问题是三星的ONDisk.dll驱动没有实现这个功能,它只实现了mount 给storage manage使得开机后能看到flash 盘符并能操作,却没有在设备管理器里注册(所以没有DSK1,DSK2这样的标识),相信三星后面更新的BSP里,会把这个功能完善,而现在的BSP里,是没有ONDisk.dll驱动的原代码,

以上观点,不知对不对,请在这一块理解得更透的朋友指正。

我的BSP还是去年的,但是并不像你说的只实现了mount,虽然我的是CE5.0,楼主的6.0应该也不会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贴上我的,你自己参考一下吧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ashDisk1]
   "Prefix"="DSK"
   "Dll"="ONDisk.dll"
   "Order"=dword:1
   "Index"=dword:1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Profile"="FlashDisk1"
   "BmlVolumeId"=dword:0                ; BML volume ID = 0
   "BmlPartitionId"=dword:8        ; BML parition ID = PARTITION_ID_FILESYSTEM1
   "WMRStartSector"=dword:0
   "WMRNumOfSector"=dword:ffffffff        ; last location
   "Flags"=dword:11000        ; do not load again in boot phase 2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isk1]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PocketMory MLC Disk1"
    "Folder"="Storage Card"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MountFlags"=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isk1\FATFS]
    "FriendlyName"="PocketMory FAT FileSystem1"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000014                        ; FATFS_ENABLE_BACKUP_FAT | FATFS_DISABLE_AUTOSCAN
    "FormatTfat"=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内容没有你那么多,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eviceName"="DSK1:"

网友:
十分想要楼主的BSP包.

网友:
高人呢?出来指点一下呀,祈祷中。。。。。。

网友:
等高人出手!

网友:
据我所知 高人都在家哄孩子呐

网友:
1. 选择WinCE Mass Storage组件

在定制WinCE的时候,在Catalog Items View中选择”Device Drivers”->”USB Function”->”USB Function Clients”->”Mass Storage”。

2. 更改USB Client驱动的注册表配置

在WinCE中,USB Client驱动的注册表配置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设置默认的USB Client驱动,这里应该是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 Client的驱动

“DeviceName”:被映射为U盘的存储设备的设备名

“FriendlyName”:显示设备名

“idVendor”:Vendor ID,应该向USB组织申请

“idProduct”:Product ID,由厂商定义

“Manufacturer”:厂商名

“Product”:产品名

“bcdDevice”:设备的版本号

“InterfaceSubClass”:USB Host端通过该值来枚举设备,06h表示Mass Storage。

“InterfaceProtocol”:USB设备所支持的传输协议,50h表示bulk-only。

上面对注册表的配置进行了介绍,这里给各例子: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1:"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idVendor"=dword:048C

   "Manufacturer"="Honeywell"

   "idProduct"=dword:0001

   "Product"="Honeywell Mass Storage"

   "bcdDevice"=dword:0

3. 重新编译WinCE工程

由于添加了新的组件,需要重新编译WinCE工程。

编译完成后,下载并运行,将设备通过USB连接到PC上,PC就会将设备识别为U盘。

网友B:
请问楼上的,请问你有把这个个用到CE6.0+6410上吗?

现在问题是出在三星的官方BSP中,它的ONDisk.dll驱动,现在是找不到

对应的 "DeviceName"="DSK1:" DSK几这个,

因为我的NAND flash mount 起来后,根本没有DSK多少多少的。可能你没有看我前面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的,请问你有把这个个用到CE6.0+6410上吗?

现在问题是出在三星的官方BSP中,它的ONDisk.dll驱动,现在是找不到

对应的 "DeviceName"="DSK1:"DSK几这个,

因为我的NAND flash mount 起来后,根本没有DSK多少多少的。可能你没有看我前面的贴子

"DeviceName"="DSK1:" DSK几这个, 是通过Index设置的,你的系统组件USB HOST 和MASS STORAGE都加好了吗?

网友:
说错了,不用USB HOST

网友B:
通过Index设置,我都试过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没办法设出DSK几,在设备管理器里,就是没有激活这样的驱动,如DSK4 DSK5这样的,我试过设 Index了,以前做的平台是CE5.0的,也是这样设都是行的。

网友:
LZ确保你修改的内容都生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Index设置,我都试过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没办法设出DSK几,在设备管理器里,就是没有激活这样的驱动,如DSK4 DSK5这样的,我试过设 Index了,以前做的平台是CE5.0的,也是这样设都是行的。

之所以你看不到DSK,是因为你的Flash Driver,也就是ondisk.dll不是由设备管理器加载的,而是由存储管理器加载的。
你可以把注册表中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FDSK]的各表项注释掉试试。
这样ondisk.dll就会由设备管理器加载,并在加载之后在注册表中的HLM\Drivers\Active下添加相关的子键。在控制面板的存储管理器中也可以看到相应的DSK1。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试试看,

网友:
我试过了,可以,谢谢flyalice,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