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个脉冲之间的计时

楼主:
我用的电机转一圈发送一个脉冲,我想知道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该如何得到,由此得电机的转速

网友:
AVR系列,计时器的输入捕获,中断。

网友:
如果没有LS那种定时器捕获功能的话,外中断+实时器也是可行的,

不过就是得把中断响应考虑一下。

网友:
看你要求的精度了,几种思路:

1、定义一个定时器,比如1mS,计算两个脉冲之间定时器中断了多少次;
2、使用外部rtc,两个脉冲分别读取rtc的值,然后相减;
3、使用单片机的计数器管脚,计算1秒内计数了多少;这个1秒可以用内部定时得到,也可以用rtc;
4、如果电机速度变化较慢的话,可以进行较长时间的测试,然后取平均数,结果更准确;

网友:
51单片机即可。外中断+计时,定时器中断进行累加计数,两次中断间的定时器中断计数就是总时间。

网友:
我用的就是51,除了用计时器没有其它的方法了

网友:
要想得到时间,只能用定时器了,不然的话,时间很不准的。误差太大。

网友:
测速的话就用(Z相信号)用做定时器外步时钟源,可在任何时间测出计数个数,计算出圈数,计算出线速度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半手工的话
就两个IO加示波器~

要不就找下还有哪些寄存器有计数时钟脉冲的功能~
不过貌似除了Timer,就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