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mouse 在CE6使用Hive问题

楼主(2009-01-07):
USB mouse 在CE6使用Hive问题
CE6没有添加Hive-Base Registry的时候,USB鼠标基本上每次开机都能正常工作。
添加Hive-Base Registry后,USB鼠标开机有时后正常工作,有时候不行,需要重新拔掉再插上才能工作。
有人遇到过这种现象吗,是不是驱动加载顺序的问题?
工作
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两个东西没关吧!

网友B:
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Enable了Hive Base后一般系统会慢一点,尤其是把FlushReg打开后,时序上可能会有点差
还有一点就是插拔后可以使用,说明你的程序还可能有问题,正常开机后你应该主动的去检测一次,这样就不应该会有问题了

网友C:
USB mouse和keyboard是微软自带的驱动,如何开机后主动的去侦测?
IF BSP_NOUSB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D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HID
; USB - Human Interface Device (HID) class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3\Hid_Class]
"DLL"="USBHID.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Hid\Instance]
"DLL"="USBHID.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Hid\Hid_Class]
"DLL"="USBHID.DLL"
"Prefix"="HID"
"QueuedTransferCount"=dword:2
; @CESYSGEN ENDIF
...........

网友D:
我猜是USB host driver启动开始扫描USB设备,这个时候USB mouse和keyboard还没有初始化好或出了别的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