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译eboot生成两个NB0文件的问题

楼主:
问题RT,我的eboot.bib文件如下: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ARGS       80000000  00001000  RESERVED
    EBOOTNAND  87E00000  00050000  RAMIMAGE
    RAM        87E80000  00060000  RAM
    STACK      87EE0000  0002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FF
    PROFILE=OFF
    KERNELFIXUPS=ON

    ROMSTART=87E00000
    ROMWIDTH=32
    ROMSIZE=50000

///////////////////////////////////////////////////////////////////
生成的了nb0和nb1两个文件,我用ultraEdit打开两个文件,发现eboot.nb0在47dc0的地方之后全部都是0,eboot.nb1在7db0之后都为0,我以前知道如果分配的空间大小不够的话,会自动生成两个NB0的,但是现在分配的空间够大,为什么还是生成两个呢?
请教高手。。。。。

网友A:
先友情帮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友情帮顶下。

谢谢哈~

网友:
你的Nb0和nb1文件的大小分别是多少?

网友:
我们采用的wince 就只生产nb0文件。大约为1MB 左右。

是否是你的 bsp\FILES 里面的批处理 设置有问题?

网友:
EBOOTNAND  87E00000  00050000  RAMIMAGE
ROMSIZE=50000

把这两个改大10倍或者20倍。
不要编译什么debug版本,否则,这个size会导致生成两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OOTNAND? 87E00000? 00050000? RAMIMAGE
ROMSIZE=50000

把这两个改大10倍或者20倍。
不要编译什么debug版本,否则,这个size会导致生成两个的。

lz采用这种方法,效果如何

网友:
应该是如上原因的,NK的实际大小超出了最大允许大小。。。

第一个boot.nb0的大小应该是00050000

网友:
NK的实际大小超出了最大允许大小
第一个boot.nb0的大小应该是00050000

EBOOTNAND  87E00000  00050000  RAMIMAGE
ROMSIZE=50000
把这两个改大10倍或者20倍。
不要编译什么debug版本,否则,这个size会导致生成两个的。

学习了,嘎嘎。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中午找到原因了,因为要rebuild下的~~
嘎嘎

网友:
学习~~~看看还是LZ自己找到了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