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中走线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的protel 99se中画pcb走线时可以走15度,30度等等好像是任意角度,我不想这样改怎么设置?
正常的是可以走45度,90度,135度
谢谢大家哦!

网友:
shift + 空格键,切换走线模式。任意/45度/圆弧

网友:
那个我试过了,切换不了
还是谢谢你!

网友:
shift + space  在英文输入发法的情况下可以切换吧

网友:
楼主课本上都有的啊,shift + space 肯定 可以

网友:
shift + space楼主是不是开了什么输入法啊

网友A:
1。验证你的键盘 shift 和 space按键是否正常
2。确保你在运行99se的时候,没有打开中文输入法
3。你的破解安装文件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要是破解安装正确,就是中文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验证你的键盘 shift 和 space按键是否正常
2。确保你在运行99se的时候,没有打开中文输入法
3。你的破解安装文件有问题

赞一个。就这样。了

网友:
绝对可以,用过了N次。

网友:
老大,肯定是shift+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