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把EXFAT变成TFAT??

楼主:
目前,我的WINCE 6.0系统,是不是TFAT比EXFAT更安全???

NandFlash格式化成EXFAT,我想把格式成TFat,不知道如何修改。

网友:
在CE5.0下\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FSD\FATUTIL\MAIN\formatdisk.cpp文件是格式化磁盘分区用的,我在这里改动了些代码来使默认的格式化FAT16变成FAT32,其中也有TFAT的内容,你可以参考下,6.0的估计差不多吧。并且TFAT可能还需要再加个组件,这点不确定。

网友:
6.0下无tfat,只有texfat,通过注册表控制

网友A:
TFAT就是TexFA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AT就是TexFAT吧。

差别大的去了

网友B:
wince 6.0 支持TFAT,在组件里可以选择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 6.0 支持TFAT,在组件里可以选择的呀

确实,在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storage manager里面

网友:
改了注册表后,但还是ExFat格式的,有哪位改为tfat成功的呀

网友:
我这边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再顶顶,搞成功的,说一声

网友:
exfat比tfat好,为什么还要换tfat呢!

网友:
众说纷纭啊
顶上去
继续等牛人们的答案
俺跟着学习
嘎嘎
——————————————————————————
JOYZML(菜鸟朱铭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