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eboot不能加载内核

楼主:
Resetting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串口终端显示到以上信息,就没下文了

网友:
LZ是什么环境啊

板子?系统都是什么?

网友:
自己定制的9261平台 wince

网友:
引用楼主 luckboyzzh 的帖子:
Resetting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串口终端显示到以上信息,就没下文了

这个串口信息显示下位机已经准备好了呀,这个时候就用网口下载内核了啊
用VS去打开你的内核文件,然后ATTACH上去,应该就会开始下载了。

网友:
内核在板子上的nandflash里边,我更改nandflash的部分引脚,新生成的eboot不能下载内核,奇怪,代码检查了几遍,也没发现明显的问题,不知道哪位大侠,更改过at91sam9261ek nandflash处,给提供点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