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中如何识别当前PPC操作系统是WinMobile还是WinCE?

楼主:
各位好,
    请问C#中如何识别当前PPC操作系统是WinMobile还是WinCE?最好能把当前版本号读出来,有什么能用程序或类库么?

网友A:
实用 System.Environment.GetOSVersion 获取 然后判断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用 System.Environment.GetOSVersion 获取 然后判断下...

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