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CD4046设计一个V/F转换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将CD4046的鉴相器不要,就要它的压控振荡器VCO,将电压输入到VCOin口,然后VCOout就会输出频率了。现在的CD4046最高可达M级的,74hc4046就更高,可达18M,最高。调节相应的震荡电容和电阻,可以确定其输出的范围,再调整输入的VCO电压,那么它的频率就跟着变了。一般来说,电压越高,输出的频率也越高。

这个我试过,效果不错。

网友:
假如你是用mcu来调节它的话,那么你可以用一个DA或者,PWM,又或者GPIO接到VCOin端。调节DA或PWM,改变电压。或者通过改变GPIO的脉冲宽度来调节电压,其实也就想PWM一样,不过中间你要用电容来滤波整形。

网友A:
我想问下,那输入电压VCOin与输出频率的具体关系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那输入电压VCOin与输出频率的具体关系是什么?谢谢

9脚输入电压与4脚输出频率的关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