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我急急急呀!!!!!!!!

楼主:
我的电脑上没有com端口,所以我选择用一条usb转rs-232串口线连接,串口线和mini2440开发板自带的串口线相连,然后mini2440在连接上电脑后,显示不出bios 信息,而显示的是乱码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说明书上有说是串口线不稳定。我都找了好久,求解决呀,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也是用的USB转串口啊,很稳定的。
你重装一遍驱动试试。
我第一次也没出现现象,后来重装系统后又重装驱动就OK了,现在一切正常。。
还有看看波特率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的USB转串口啊,很稳定的。
你重装一遍驱动试试。
我第一次也没出现现象,后来重装系统后又重装驱动就OK了,现在一切正常。。
还有看看波特率设置吧。。。

刚才试了一下,结果还是不怎么行,我这也算是刚重装系统后才开始装驱动连接的,可是总是出现乱码。烦呀

网友:
重装驱动吧

网友:
串口的配置正确吗?

波特率及其它。

网友:
还有,是否串口线是交叉的,或者转接口的串口输出也是交叉的?

网友:
rx,tx是否接反了,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感觉是波特率没有设置好,ce默认的是38400,好像

网友:
这些天一直在忙呢,没来看自己发的帖子.问题还是没解决,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串口线的不稳定.各位说的这些我都调好了的,我用同学的机子(有端口的)一试,结果就好了
谢谢各位了,看来现在的这些线质量不是很好了.不稳定呢,呵呵

网友:
你的串口板接地有问题,还有供电脚加一个DCTODC 稳定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