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遇到麻烦了

楼主(2010-06-07):
12864遇到麻烦了
各位老大,遇到问题了,我的12864引脚对号插进去背景灯不亮,而反过来查究亮!是 怎么回事?我的12864型号是QY-12864BG;
我的板子为51/avr;原理图怎么上传?
背景灯
型号

网友A:
你要查查你这个12864型号的引脚图,datasheet等。然后看看同你硬件的IO配置是否一致,特别是看电源和地是否一致。。。不能乱插的,不然报废几十块钱

网友B:
液晶不能只看型号,液晶的控制器大多都差不多,但管脚封装都不一样,具体看手册

网友C:
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类型的资料手册。。。。不知道咋弄,昨天请了个高手看了看,他说我这板子设计有问题,说是18脚不能为空。。。

网友D:
有些是16线,有些是18线的。楼主你要看看你的液晶模块是哪种。。或者能查到什么公司的 也好啊,直接问公司

网友E:
还没冒烟就不错了^_^

网友F:
12864是一个大系列,控制器就有多种,更不说各个厂商的封装引脚了。

网友G:
没遇到此问题。学习……

网友H:
如果找不到手册了,那就查对一下是什么控制器,然后找同类型的参考吧。
我以前也有用过QY系列的12864,记得是7920驱动器的,在板上就有标各脚功能,并且是20脚的,你上面说18脚是NC,那么16脚也是NC,你核对一下引脚功能,然后确认一下你板子的引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