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跟硬件设计关联的部分

楼主:
大侠好:
    小弟有几个问题不明白,以前一直都是拿来就用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想把他们搞清楚,请教大侠帮助解答一下
1、OEMaddressTable是物理跟虚拟的映射表,请问这个物理地址是什么地址呢?
    是外设芯片定义的物理地址还是跟硬件连接线相关的?
    (我还隐约记得单片机下外设的地址是可以通过原理图查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
2、写CE驱动主要是不是就是在操作内存控制器?我看内存管理器被大概分为两个部分:
   部分1:ARM处理器的所有寄存器物理地址,我理解在这部分给用户留的操作就是各种接口和对应的寄存器,
   如USB有USB接口(硬件直接连接上),对应软件操作USB的各个寄存器
   部分2:bank0---bank7,这部分是直接对物理地址进行操作的,因为没有相应的寄存器??,
   请问这个“直接对物理地址操作”的物理地址是什么地址??跟硬件连接线是否相关??
3、目前我知道的就下面这几种地址:
   1):虚拟地址、物理地址,这两个是通过OEMaddressTable联系到一起的,
        从打开MMU开始就都是虚拟的地址的操作,
   2):ARM上有数据线(data[x..0])和地址线(addr[y..0]),还有片选线nGCSx。这些线都是有限多的,数据线复用可以很好理解
       通过片选可定义当前的数据是给哪个外设的,可是这个地址线是做什么用的呢?地址线跟内存控制器有什么关系呢
   3):bank0~bank7,我看到内存控制器中这8个bank对应nGCS0~nGCS7,请问是不是硬件上连接了这个片选信号nGCS0就说明
       这个外设是用的bank0
   4):请问什么样的外设是需要连接到bank上的?bank跟硬件连接地址线有什么关系吗?
        为什么2410的bank3用来连接CS8900??这个是死规定吗
4、再次确定一下是不是操作ARM的就是对内存控制器编程???
谢谢大侠!

网友:
物理地址是什么地址????????

汗,虽然这个问题有点雷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看一些计算机,ARM总线协议才能知道这应该怎么回答。虽然这个东西我们心中一直明白他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却无法表达出来。

就像有些国家元首叫总统,有些叫做主席。这些东西很难回答为什么。

楼主问的问题涉及了文化,历史渊源。不在能力范围之内。

我估计大家都很期待有个完美的答复。看看一向都给我们惊喜的shuiyan会怎么回答。(*^__^*) 嘻嘻……

网友:
大侠好:
    小弟有几个问题不明白,以前一直都是拿来就用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想把他们搞清楚,请教大侠帮助解答一下
1、OEMaddressTable是物理跟虚拟的映射表,请问这个物理地址是什么地址呢?
    是外设芯片定义的物理地址还是跟硬件连接线相关的?
    (我还隐约记得单片机下外设的地址是可以通过原理图查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一回事)

2、写CE驱动主要是不是就是在操作内存控制器?我看内存管理器被大概分为两个部分:
  部分1:ARM处理器的所有寄存器物理地址,我理解在这部分给用户留的操作就是各种接口和对应的寄存器,
  如USB有USB接口(硬件直接连接上),对应软件操作USB的各个寄存器
  部分2:bank0---bank7,这部分是直接对物理地址进行操作的,因为没有相应的寄存器??,
  请问这个“直接对物理地址操作”的物理地址是什么地址??跟硬件连接线是否相关??

3、目前我知道的就下面这几种地址:
  1):虚拟地址、物理地址,这两个是通过OEMaddressTable联系到一起的,
        从打开MMU开始就都是虚拟的地址的操作,
  2):ARM上有数据线(data[x..0])和地址线(addr[y..0]),还有片选线nGCSx。这些线都是有限多的,数据线复用可以很好理解
      通过片选可定义当前的数据是给哪个外设的,可是这个地址线是做什么用的呢?地址线跟内存控制器有什么关系呢
  3):bank0~bank7,我看到内存控制器中这8个bank对应nGCS0~nGCS7,请问是不是硬件上连接了这个片选信号nGCS0就说明
      这个外设是用的bank0
  4):请问什么样的外设是需要连接到bank上的bank跟硬件连接地址线有什么关系吗?
        为什么2410的bank3用来连接CS8900??这个是死规定吗

4再次确定一下是不是操作ARM的就是对内存控制器编程???

谢谢大侠!

网友:
顶起!坐等shuiyan、hzdysymbol等软硬通吃的高手帮助!

网友:
1物理地址其实就是硬件寻址的地址,而逻辑地址是软件或者说是操作系统的地址
2不是,确切的说应该是操作IO。和寄存器
3是通过OEMTALBE联系的。片选线是选通片子没问题,地址线不知道你是说什么概念,应该是片内地址吧?接下来的问题不明白什么意思。
4不是,不应该说是不全是。除了内存还要操作IO啊。

网友:
关注,楼主这个问题原来也考虑过~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