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触摸的轨迹

楼主:
最近在弄手写输入法,想问一下大家,输入法原厂说要获取触摸的轨迹,放进一个数组
这里有点不懂,所以请问大家有没有知道怎么做的,或者是获取鼠标的轨迹也行
放进一个“数组”,这个数组的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这个,不是有坐标吗
每一个点就是(x,y)
应该不难,

嘿嘿,虽然俺没做过。呵呵。

网友:
感觉就是 汉字识别,
根据手写的触摸轨迹,然后得出相关手写的数据,
最后进行相关汉字识别。

MARK./

网友:
建议你找说这句话的人问个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嘛……

网友:
你是根据人家提供的SDK自己写输入法吧

网友:
现在手机上流行一种重力感应,不管是重力感应的游戏,还是重力感应的什么应用程序(比如相册),都是一个三维坐标(xyz),说不定楼主可以从这里看到点什么启发。

网友A:
手写输入法其实很简单, 说白了就两部分,

一是把书写(鼠标或触摸)的笔记画出来, 这个用MFC,响应mouseMove画
图就可以了.类似下面这样:

    pDC->MoveTo(m_startPoint);
    pDC->LineTo(point);

    m_startPoint.x = point.x;
    m_startPoint.y = point.y;

二是汉字识别, LZ的意思应该是已经有了识别的接口函数, 一般这个
接口函数要求传的参数就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存放的就是轨迹的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写输入法其实很简单, 说白了就两部分,

一是把书写(鼠标或触摸)的笔记画出来, 这个用MFC,响应mouseMove画
图就可以了.类似下面这样:

pDC->MoveTo(m_startPoint);
pDC->LineTo(point);

m_startPoint.x = point.x;
m_startPoint.y = point.y;

二是汉字识别, LZ的……

没有那么简单吧。呵呵,个人意见。

网友:
楼主是要自己搞一个手写输入法么?
如果不是,那只要保证触摸屏驱动能正确工作就可以了。
你所说的工作,手写软件已经做好啦。

网友:
他要求你存入数组,估计是要求定时采样,设置合适的采样时间,就可以获取到轨迹坐标。具体怎么显示就比较麻烦,可能需要和标准字库对比。

网友:
触摸屏坐标如何在校正后得到识别,ms没有公开这方面的代码,lz还得自己努力努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