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PB的120天使用限制问题

楼主:
如题,我的PB5.0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弹出版120天的使用期限就要到了,而且重新安装都不行,哪位大哥知道如何破解啊??

网友:
没办法呀,重装系统吧,要不就找个正版地

网友:
PB5.0到处都是系列号啊
从来没有过期的说法,
6.0就是180天的

网友A:
顺便在这里提个问题,大家伙都在用盗版的WINCE吗?有没有人在用正版的,据说每个WINCE产品要给MS 3美金钱,有这事吗?

网友B:
PB5有评估版本,应该是180天试用。
到试用期,只能重新安装。否则就可找一个正式版本!

给MS License是有这回事,但在中国没有几个人给的。

网友C:
有一个办法可破120天的期限.

当你安装WinCe5.0时,将安装机器的当前日期改为将来某个时间(如将当前日期20090209改为20110209),并安装WinCE5.0。这样可破120天的期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在这里提个问题,大家伙都在用盗版的WINCE吗?有没有人在用正版的,据说每个WINCE产品要给MS 3美金钱,有这事吗?

到期了,把系统时间改了就能用。大批量生产的Wince产品肯定是要收钱的,你做几个玩着肯定没人找你麻烦的

网友:
我的CE5.0评估版一直可以用,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PB5有评估版本,应该是180天试用。
到试用期,只能重新安装。否则就可找一个正式版本!

给MS License是有这回事,但在中国没有几个人给的。

当然有啦,你没遇过而已。

网友D:
我的WINCE是正版的,WM到期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WINCE是正版的,WM到期了,郁闷!!!

WM在哪里可以搞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办法可破120天的期限.

当你安装WinCe5.0时,将安装机器的当前日期改为将来某个时间(如将当前日期20090209改为20110209),并安装WinCE5.0。这样可破120天的期限.

改时间能解决吗?
我的6.0也快过期了,下次试试。

网友:
我的sas软件也是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