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线反转法 无法实现松手检测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CHAR keyScan();

    while(1)
    {
        keyScan();
    }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x, y;

    for(x = ms; x; x--)
        for(y = 197; y; y--)
            ;
}

UCHAR keyScan()
{
    UCHAR i, j;

    P2 = 0x0f;
    if((P2 & 0x0f) != 0x0f)
    {
        switch(P2)
        {
            case 0x0e: i = 0; break;
            case 0x0d: i = 1; break;
            case 0x0b: i = 2; break;
            case 0x07: i = 3; break;
        }
        delay(5);
        P2 = 0xf0;
        if((P2 & 0xf0) != 0xf0)
        {
            switch(P2)
            {
                case 0xe0: j = 1; break;
                case 0xd0: j = 2; break;
                case 0xb0: j = 3; break;
                case 0x70: j = 4; break;
            }
            while(P2 &0xf0 != 0xf0) //松手检测,不成功。。按下键。还没松手灯就亮了。。
                ;        //这里的松手检测应该怎么改?
            if(i *3 + j == 2)P1 = 0x00;   //以下几个if测试下是否能成功实现按键
            else if(i * 3 + j == 4) P1 = 0xfe;         else P1 = 0xff;
            return (i * 3 + j);
        }
    }
    return 0;
}

网友:
你的按键抖动的问题。因为你的 while(P2 &0xf0 != 0xf0); 过程中会有抖动。抖一下,就断开了,此时检测,当然是没按键,所以程序往下运行,灯亮了。

网友:
假如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加按键消抖,假如你不用定时器来扫描,你可以用延时。你将你非按键处理的,也就是点灯的下面语句搬到主循环的大循环中,然后,你检测每次返回键值,假如一样的话,那么这个键在长按中,直到没有键值返回或者键值变化了,你才点灯,那么就实现了长按功能了。

            if(i *3 + j == 2)P1 = 0x00;   //以下几个if测试下是否能成功实现按键
            else if(i * 3 + j == 4) P1 = 0xfe;         else P1 = 0xff;

网友:
while(P2 &0xf0 != 0xf0) 这句也不要了,。就是更加返回的键值是否一样来判断是否长按,反正你现在扫描部分已经有5ms的消抖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