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帮忙,关于1602显示的,关键部分已经写出注释,是不是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呢,请大家提示下我

楼主:
请高手们看下这段程序,不必全看,有注释,只要看下设置LCD1602的那个部分就行了,我是第1次写LCD1602的程序,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它就是不显示
关键部分已经写出注释了,感谢谢大家了

功能:
      定义两个按钮,为“增按钮”和“减按钮”。初始时,LCD显示0,
      按“增按钮”显示的值加1,按一次加一次。按“减按钮” 值减1,按一次减一次,减到0后,
      再按值仍为0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har_ram IS
   PORT(address1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ata1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char_ram;

ARCHITECTURE beh_char_ram OF char_ram IS
   FUNCTION char_to_integer (indata : CHARACTER) RETURN INTEGER IS
      variable result : integer range 0 to 16#39#;
  BEGIN
    CASE indata IS
       WHEN '0' => result := 48;
       WHEN '1' => result := 49;
       WHEN '2' => result := 50;
       WHEN '3' => result := 51;
       WHEN '4' => result := 52;
       WHEN '5' => result := 53;
       WHEN '6' => result := 54;
       WHEN '7' => result := 55;
       WHEN '8' => result := 56;
       WHEN '9' => result := 57;
       WHEN OTHERS => result := 48;
    END CASE;
  RETURN result;
END FUNCTION;

  BEGIN

  PROCESS(address1)
   BEGIN
     CASE address1 IS
       WHEN "0000" => data1 <= conv_std_logic_vector(char_to_integer('0'),8);
       WHEN "0001" => data1 <= conv_std_logic_vector(char_to_integer('1'),8);
       WHEN "0010" => data1 <= conv_std_logic_vector(char_to_integer('2'),8);
       WHEN "0011" => data1 <= conv_std_logic_vector(char_to_integer('3'),8);
       WHEN "0100" => data1 <= conv_std_logic_vector(char_to_integer('4'),8);
       WHEN "0101" => data1 <= conv_std_logic_vector(char_to_integer('5'),8);
       WHEN "0110" => data1 <= conv_std_logic_vector(char_to_integer('6'),8);
       WHEN "0111" => data1 <= conv_std_logic_vector(char_to_integer('7'),8);
       WHEN "1000" => data1 <= conv_std_logic_vector(char_to_integer('8'),8);
       WHEN "1001" => data1 <= conv_std_logic_vector(char_to_integer('9'),8);
       WHEN OTHERS => data1 <= conv_std_logic_vector(char_to_integer('0'),8);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beh_char_ram;

--顶层文件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CD_1602 IS
   PORT(clk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up: IN STD_LOGIC;
        down: IN STD_LOGIC;
        LCD_RS : OUT STD_LOGIC;
        LCD_RW : OUT STD_LOGIC;
        LCD_EN : BUFFER STD_LOGIC;
        LCD_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LCD_1602;

ARCHITECTURE beh_LCD_1602 OF LCD_1602 IS

constant idle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0000"; --设置要用到的7种状态
constant set_cursor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0001";
constant set_dcb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0010";
constant set_ddram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0100";
constant write_ddram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1000";
constant read_ddram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10000";
constant set_ldnf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100000";

   SIGNAL state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SIGNAL address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0000";
   SIGNAL datain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omponent char_ram
          port( address1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data1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component;

signal clk_int: std_logic;
signal   clkcn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constant divcn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1001110001000000";
signal   clkdiv:    std_logic;
signal   tc_clkcnt: std_logic;

BEGIN

process(clk,reset)   --分频
begin
  if(reset='0')then
  clkcnt<="0000000000000000";
  els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clkcnt=divcnt)then
     clkcnt<="0000000000000000";
     else
     clkcnt<=clkcn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tc_clkcnt<='1' when clkcnt=divcnt else
           '0';

process(tc_clkcnt,reset)
begin
   if(reset='0')then
   clkdiv<='0';
   elsif(tc_clkcnt'event and tc_clkcnt='1')then
   clkdiv<=not clkdiv;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div,reset)
begin
  if(reset='0')then
    clk_int<='0';
  elsif(clkdiv'event and clkdiv='1')then
    clk_int<= not clk_int;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div,reset)
begin
   if(reset='0')then
     LCD_EN <='0';
   elsif(clkdiv'event and clkdiv='0')then
     LCD_EN <= not LCD_EN;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up, down, address)      --按增按钮地址加1,按减按钮地址减1,然后将对应该地址的数据输入
BEGIN
  IF(up ='0') THEN
      address <= address + 1;
  ELSIF (down = '0') THEN
     IF (address /= "0000") THEN
       address <= address - 1;
     ELSE
       address <= address;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U1: char_ram PORT MAP(address1 => address, data1 => datain);

  LCD_DATA <= "00111000" WHEN state = set_ldnf ELSE
              "00000110" WHEN state = set_cursor ELSE
              "00001111" WHEN state <= set_dcb ELSE
              "01000000" WHEN state <= set_ddram  ELSE
               datain    WHEN state <= write_ddram ELSE
              "ZZZZZZZZ";

PROCESS(clk_int, reset, state)
  BEGIN
   if(reset = '0') then
     state <= idle;
     LCD_RS <= '0';
     LCD_RW <= '0';

   elsif(clk_int'EVENT AND clk_int = '1') then
     LCD_RS <= '0';
     LCD_RW <= '0';
-- 主要看下面这段程序,是不是有哪里没有设置呢??
      CASE state I
        WHEN idle =>
                            state<=set_ldnf;   --功能设置

        WHEN set_ldnf =>
                            state <= set_cursor; --输入设置
        WHEN set_cursor =>
                            state <= set_dcb;   --显示设置
        WHEN set_dcb =>
                            state <= set_ddram;  --DDRAM地址设置
        WHEN set_ddram =>
                            state <= write_ddram;  --写数据
        WHEN write_ddram =>
                            LCD_RS <= '1';
                            state <= read_ddram;      --读数据
        WHEN read_ddram =>
                            state <= idle;
                            LCD_RW <= '1';

        WHEN OTHERS => state <= idle;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_LCD_1602;

网友:
参考:
你标注部分状态转移没啥问题,是不是以下地方笔误

PROCESS(clk_int, reset, state)
  BEGIN
  if(reset = '0') then
    state <= idle;
    LCD_RS <= '0';
    LCD_RW <= '0';

  elsif(clk_int'EVENT AND clk_int = '1') then
    LCD_RS <= '0';
    LCD_RW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