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使用GPRS模块拨号出错737检测到环回而上不了网?

楼主:
各位高手好,
   我有一个GPRS模块叫CCLINK, 里面好象是西门子的模块,我平时是用DM500连上网看卫视的,DM500连网很正常,最近想用来连电脑上网,但是怎么配置都不行, 每次XP下拨号完都是出错737:检测到环回, 我反复确认XP下安装336MODEM,增加AT+CGDCONT=1,"IP","CMNET"到MODEM的额外初始化命令里,端口设置115200 这些都做了,在拨号网络里不使用IP头指针压缩,拨号*99***1#,完了每次都是检测到错误737,环回而断线.

   我尝试用超级终端进MODEM里,
  AT+CGDCONT=1,"IP","CMNET"
  OK
  ATD*99***1#
  CONNECT
完了后出一堆怪字符,最后出现
  NO CARRIER

   也是失败了
有哪位高手能解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DM500是LINUX系统,每天都正常的用这模块上网啊,为什么电脑就不行呢? 可能是哪里设置需要修改吗?我用的是番茄花园的XP版,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暂时还用做过GPRS for LINUX,帮顶下

网友:
KTZF,
   不是用GPRS FOR LINUX,而是在WINDOWS下想用GPRS上网,但老是失败,错误737环回, 现在分析可能是PPP协议的问题,但是用XP自带的拨号网络怎么会有问题啊,有哪位用WINDOWS 上GPRS 成功过吗?

网友:
CONNECT
完了后出一堆怪字符,最后出现
  NO CARRIER

表示你根本没有去进行PPP协商 用模块在WINDOWS下上网 需要新建一个调制解调器 然后再网上邻居新建一个拨号连接 串口连接号 就OK乐。

网友:
我也知道大概是PPP的问题,可是我一切都照做了的,新建MODEM,配置初始化命令,新建拨号网络,为什么WINDOWS的拨号网络会出PPP问题呢?

网友:
面向大陆地区:我司代理WAVECOM 系列模块,可能提供全供全方面的技术支持(硬/软/DEMO测试板/转接板)
   同时我司还代理SST FLASH.
   可以为贸易商备货,绝对优势!!
  可提供原厂代理证
    新加坡/香港/深圳/广州有分公司
诚心长久配合的请联系,非诚勿扰!

QQ:1109321905(请注明)
By kavin (钟庆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