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无线网卡驱动与NDIS

楼主:
各位英雄:
     小弟最近开始接触wince下wifi模块驱动,有几个基本的问题还没有弄明白,恳请各位英雄指教!

     小弟对wince下的以太网卡驱动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它是基于NDIS构架的,我们只需要实现一个MINIPORT驱动,实现其中的一些接口函数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无线网卡驱动,比如SDIO接口的wifi模块。根据SD卡驱动的结构,小弟了解到,主要分为3层,从上至下分别为:SDIO client driver,sd bus driver,sd host controller driver。那我们需要实现的驱动是不是应该是sdio client driver(就像sd memory)?所谓的SDIO功能处于哪个层次呢?

     如果需要自行实现sdio client driver,它和miniport driver有什么关联吗?也即是无线网卡驱动跟NDIS有什么关联吗?

网友:
不是吧,有没有英雄能够指点迷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