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6 内核下中断处理的奇怪问题

楼主:
使用 2.6.26 内核 在 ks8695x 遇到了下面的问题:

int g_nAlloc=0, g_nFree=0;
int hw_isr0(...)
{
...

    spin_lock(&g_nsLock);
    if( ((g_nAlloc+1)%250) != g_nFree ) {
        g_nAlloc = (g_nAlloc+1)%250 ;
    }

    barrier();

    if( g_nFree != g_nAlloc ) {
        g_nFree = (g_nFree+1)%250;
    }

    spin_unlock(&g_nsLock);

...

上述函数通过GPIO 口响应一个外部硬中断,可以确定 g_nAlloc g_nFree 只在上面的代码中涉及到,且我确定中断源只有一个。现在问题是,上述函数经过数次执行后,g_nAlloc g_nFree 的值【有时候】会出现不等的情况!可是在应用层下跑都是正常的。开始听说乱序执行可能导致类似问题,因此用了 barrier(),但好像没什么改善。我是新手,各位前辈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
不好意思,CPU 型号应该是 ks8695px。

网友A:
按理说你加入barrier()后,读到的值应该都已经是正确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判断 g_nAlloc g_nFree这两个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你加入barrier()后,读到的值应该都已经是正确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判断 g_nAlloc g_nFree这两个值的?

是这样,hw_isr0() 响应的中断由我触发,每次触发后 hw_isr0() 被调用若干次,每一轮系统响应完中断后,我会由应用程序利用驱动的read系统调用在内核打印 g_nAlloc g_nFree 的值,有时候打印的值两者是不相等的,但有时候又相等,但在内核线程或是应用里面测试,每次都是相等的,符合期望。

网友: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