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用 camera 抓回来的视频信号的 [显示效果] 怎么样啊?

楼主:
我用的2440camera抓回来的视频信号(模拟转为数字)显示效果很差:
用灰阶测试,其中有一格偏暗的效果最差,有明显的横的一块一块的东西,其他的则还相对较好
之前一直觉得是视频AD这边的问题,对AD芯片的地、电源都作过处理,但效果不明显

请教高手:还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你们的效果咋样啊?

网友:
再顶一下,难道真的发错版了??

网友:
不是发错了,而是大部分都是直接用Camera模块的,很少自己去弄个转换芯片的。
既然怀疑自选的芯片,不如直接找个成品的摄像头来试试。

网友:
多谢shuiyan了!
摄像头一般都是USB接口的,飞线也不太好搞……
我也估计是前面AD转换出的问题,可限于方案暂时不太可能更换芯片或直接用数字视频信号
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有啥办法改善一下不?
还有就是抓回来的图像上还有星星点点的……郁闷了!

网友:
gz,楼主用的可是7113?

网友:
不是,是9910

网友:
问题还没搞定,结贴了先,谢谢shuiyan大哥的指点!

网友:
大家好,我用的S3C6400的开发板,使用MT9M112的摄像头模组,在开发板上很清楚,但是在自己设计的PCB板上,图像一直有闪屏的现象,在preview时。

停止preview时,画面静止,画面非常清晰和完好,但是一旦开始preview,画面就会有闪屏的现象。

我的视频信号经过  视频板---主板---cpu板,到达S3C6400,不知道是布线没布好,还是sensor的寄存器没设置好的原因,请高手给我解答,谢谢。

我的QQ  23806674  ,手机 13541260419 ,欢迎来电来函,QQ留言。本人平时上班的时候上不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