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见过24位颜色的 Wince机器

楼主:
HDC dc = ::GetDC(NULL);
int nBitsPixel = ::GetDeviceCaps(dc, BITSPIXEL);
::ReleaseDC(NULL, dc);

我见过nBitsPixel == 16, 或者 nBitsPixel == 32

有没有高手见过nBitsPixel == 24 的,我个人认为24是不可能的,RGB888的话,一定是32,而不是24.因为操作24位位图在字节对齐上没有优势.

各位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nBitsPixel == 24 ?

网友A:
哈哈,我的结贴率是100%,大家快回复呀!

网友:
一般24位的都是按32位对齐,但也不排除有24位对齐的

网友:
这个得看用什么芯片啊,也会有24位总线的芯片的吧。

网友:
所谓32位也就是24位了,只是没有一种变量类型占24bit而已。

网友:
线肯定是24位的了,就是RGB888嘛,

不过在Wince操作系统里,
HDC dc = ::GetDC(NULL);
int nBitsPixel = ::GetDeviceCaps(dc, BITSPIXEL);
::ReleaseDC(NULL, dc);

nBitsPixel不可能是24的,  有高人见过24的吗?冒个泡

网友:
看来是没有人见过等于24的,第一次

网友B:
有24bit的,曾经用过,不过系统会变慢,的确在对内存的利用率上效率很低。后来还是改成32bit了。

网友:
24位很正常呀。2410,2440都支持24bit的,当然这是硬件上。

软件上wince也提供了对24bit的支持。

这里要插一句,2410,2440硬件上支持24bit,但是软件上却不能用wince 24bit的模式来驱动,这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LZ过于理想主义了。

  24bit是很多处理器硬件支持的,也是目前大多数屏可以达到的实际分辨率。你考虑的16bit/32bit,只是从数据处理的角度来说的,却没有考虑到目前工艺对显示分辨率的影响。

  实际中,对24bit显示的处理,往往是追求处理效率,采用32bit内存访问,浪费掉8bit。毕竟,如上面有些朋友提到的那样,从16bit到24bit,对速度影响很大。要是再不考虑对齐问题,还会更差。

网友:
顶,,继续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的结贴率是100%,大家快回复呀!
?????

网友:
大家不用担心没分分进帐呀!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的结贴率是100%,大家快回复呀!
?????

网友:
我这边的都是16bit

网友:
RGB888是24好不好,完全不明白你说什么,只要LCD控制器支持24位就是24位,一般LCD控制器还是18位的,只用到16位。

网友:
对于控制器来说虽然说是支持24bpp的,但在设定的时候都是设置成32bp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24bit的,曾经用过,不过系统会变慢,的确在对内存的利用率上效率很低。后来还是改成32bit了。

24bit 如果可以的话 会比32bit效率低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24bit的,曾经用过,不过系统会变慢,的确在对内存的利用率上效率很低。后来还是改成32bit了。

24bit 如果可以的话 会比32bit效率低么?

24的不是字节对齐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