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内核编译后下载启动不了

楼主(2010-03-23):
Linux内核编译后下载启动不了
我使用的是友善之臂的mini2440光盘资料里带的2.6.29内核,自己配置后编译的映像下到板子里总是停留在那个开机界面上,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
linux
光盘
资料
linux

网友A:
你得截个图或者打印信息给高手们看看 这样人家没法给你解决 看看你的boot参数是否设置正确了

网友B:
应该是内核太大了,你去点东西在编译,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减小内核就可以了。。。
如果不想减少的该boot设置,这个我还没试过,楼主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C:
这个问题完全没有线索啊,能不能提供一些你的判断和有用的信息在里面?

网友D:
好的,谢谢大家,解决了,就是去掉了一些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