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编写文件读写程序

楼主:
需要将部分参数以一定的格式保存和读取。格式txt就可以,unicode和ansi编码都可能出现。
又没有较好的例子什么的!

网友:
如果是保存一些配置参数,可以采用如下两种方式:
1、用注册表来实现
2、用INI文件来实现
示例位置:百度+Google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想要现成的没有

只能自己动手去写

网友:
  给个邮箱,我发个读写INI的代码给你

网友:
邮箱是lpy_ren@163.com

网友:
  已发(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文件读写用C/C++函数,
fread,fwrite,fgets,fputs
我现在WINCE项目里写文件,读文件都用这几个函数。
INI文件的读写我也有类,可以给你。

网友:
引用楼主 pika_ 的回复:
需要将部分参数以一定的格式保存和读取。格式txt就可以,unicode和ansi编码都可能出现。
又没有较好的例子什么的!

wince里面没有ansi,只有Unicode

网友: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