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

楼主:
我刚学51单片机不久,最近遇到一个难题,我的板子上控制LED和数码管的都是P2口,请教高手,用什么办法可以同时按照自己的想法控制两者,做到互不影响?(希望能说的明白点)
-- 给20点数,不要嫌少啊,是我目前全部的点数了。

网友:
硬件解决的话,就是中间加锁存器74LS373,这个教材上应该有吧
如果想软件解决……你所说的控制LED和数码管都是P2口,那么连线是怎么连的?

网友:
只有硬件屏蔽吧 用拨码开关选择怎么样

网友:
你必须提供相关的硬件说明,这个问题根据你硬件不同,解决方案不同!

网友:
可以用模拟开关芯片来选择LED或者数码管。又可以在LED和数码管的数据线之前都用一个锁存器锁存,比如373或573之类的。比如,你需要更改数码管的值,就改P2,然后数码管对应的锁存器锁存数据,那么数码管就正确显示了。当然了,这时,LED对应的锁存器不要锁存这个无效值。

网友:
硬件实现吧

网友:
肯定是有锁存器的,关闭你不想控制的二极管或者数码管对应的锁存器

网友:
只有硬件实现啦,可以用锁存器,后者拨动开关
应该只有这两种方法吧

网友A:
我想楼主想问的是如何分别赋值而不互相影响吧。可以在软件上使用掩码+移位的方式来分离两个操作。

网友:
描述太简单,无法解答

网友:
应该可以复用 ,调整好时间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楼主想问的是如何分别赋值而不互相影响吧。可以在软件上使用掩码+移位的方式来分离两个操作。

掩码+移位???不懂,高手可以说的详细点吗?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