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不能跑512内存(x86 平台)

楼主:
wince不能跑512内存(x86 平台,ce600版本)
请教一下大家,我定制的wince OS 使用256m内存,一切正常,当换成512m或更大的时,就进不去系统,反复重启,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解决方案吗??
谢谢-----*^ _ ^*

网友:
改RAM大小有好几个地方要设置,BIB文件,初始化时SP地址等

网友:
谢谢,那我试着从这方面找找原因,*^ _ ^*,3Q

网友:
1. 可以啊
2. lz 可否将 config.bib post 出来大家参详, 参详.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wince 最大的支持内存是512M
可以的,估计MMU映射存在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PXA3XX的平台,该处理器每个cs最大可挂512MB的DDR;
不知道x86 平台对应的每个cs最多可挂多少啊?

物理内存的大小由处理器决定吧。

网友A:
可以的 WinCE6 最大支持512MB 物理内存

网友:
经过反复多次的通过串口打调试信息,发现在memory.c中,若调用IsDRAM()函数,在大于256m内存的情况下,就会重启;所以
修改了-WINCE600-PLATFORM-COMMON-SRC-X86-COMMON-MEMORY-memory.c中的IsDRAM()函数,将其屏蔽,现在不出现重启的现象了。
也只是暂时的对策,*^ _ ^*,总之,3Q a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WinCE6 最大支持512MB 物理内存

设置了IMGRAM512环境变量后,定制的OS,在实际使用中,可以使用1G的内存,*^ _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WinCE6 最大支持512MB 物理内存

设置了IMGRAM512环境变量后,定制的OS,在实际使用中,可以使用1G的内存,*^ _ ^*

不可能吧!